楼主(2006-08-24):
本人有一钻石牌风运扇不会转了,经检查是电球(电机)有问题,打开查看,发现电线圈没烧,发现有两个小电容与线圈连接,请问高手们,这两个小电容是什么作用的?与电机不会转会不会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A:
很可能就是它们。换掉试试。

网友B:
去看看原理把,

网友C:
可能转轴出问题,转轴上的油硬化,润滑变成阻力,拆下来擦一下,再加点黄油回去试试

网友D:
你是管道工吧
我不一定喜欢你灌的水,但我尊重你灌水的权利!      男人灌吧灌吧不是罪,天天灌,使劲灌,灌到秋鸟飞尽、狮虎离山,江河断流、海枯石烂, 灌到你娶了媳妇生了娃,你就没时间灌了。

网友E:
那两个小电容是用来启动用的。

原因只有三个:

1、线路问题     线圈断线或电源故障!
2、启电容坏了.  更换
3、机械卡死.   加油,维修

网友F:
还买个吧

网友G:
那两个小电容是用来启动用的。

原因只有四个:

1、线路问题     线圈断线或电源故障!用万用表查
2、启动电容坏了.  更换
3、机械卡死.   加油,维修
4、其中一个有可能是热融管,相当于保险管坏了  更换

网友H:
还有个原因可能性也很大
那就是
当当当---停电了
哈哈/说真的,是不是插座坏了。我看你也不是搞电的,还是离电远点的好

网友I:
楼上的不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