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24):
小弟有一电磁抱闸,为直流96V供电,但不知如何搭接电路获得96V,请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A:
调压器调压再整流。

网友B:
220V交流电半波整流即可。
同时在抱闸线圈反向并联续流二极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220V交流电半波整流即可。
同时在抱闸线圈反向并联续流二极管。
220V用半波整流是有110V的效果。可是抱匝是直流的用交流有阻抗问题。建议用100V的开关电源

网友B:
220*0.45=99V
没有必要用100V的开关电源.

网友D:
楼上说的应该可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