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24):
我的电路AC110V/60HZ,串联电容(474),电容并联电阻(510K)然后和另外一个电源线全波整流,整流后串100欧电阻(为防负载短路),104滤波,再加稳压管(本来加TVS,但成本原因),就把一个LED做负载吧,他的电流15毫安,功率因数在0.2左右,现在我想提高至0.4左右,请指教!谢谢!!
要求成本控制在0.30元人民币以内,空间允许3个1/4W的体积
请教高手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A:
首先你的成本不需要增加,而是减少!
可以认为是一个110/60HZ供电的指示灯电路吧?
1,取消100欧姆电阻,104电容,全波整流桥.
2,用一只二极管与LED反向并联作负载,作用是提供负半周的电流通路.一边接一根电源线,一边接串联(474)电容.(当然也可以反向并联LED.)
3,保留串联(474)电容,并联电阻(510K)再串一只10欧姆1/4W电阻接另一根电源线;
你试试看?
成本?功率因数?
可以告诉你:实际电流为19.5毫安!还是你原来的数值,效果不会比原来差!
而成本降低何止1元?

楼主:
请xinjihua继续探讨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的成本不需要增加,而是减少!
可以认为是一个110/60HZ供电的指示灯电路吧?
1,取消100欧姆电阻,104电容,全波整流桥.
2,用一只二极管与LED反向并联作负载,作用是提供负半周的电流通路.一边接一根电源线,一边接串联(474)电容.(当然也可以反向并联LED.)
3,保留串联(474)电容,并联电阻(510K)再串一只10欧姆1/4W电阻接另一根电源线;
你试试看?
成本?功率因数?
可以告诉你:实际电流为19.5毫安!还是你原来的数值,效果不会比原来差!
而成本降低何止1元?

先感谢你对这个电路的了解。
你这个电路是能工作的,并联对接LED,或加一只二极管,他的原理和半波整流,或全波整流都一样,只要你能保证正负半周电流回路就可以。
对于功率因数问题,主要是电容(充电放电)和电源存在能量交换的结果,要解决他,就得在电路有储存和释放的空间,当然你说的电路在现实中这样使用很多,我可以来做下试验,不过我想他不能解决功率因数的问题。

网友A:
你实验后,比较两个电路的结果后再讨论!

楼主:
功率因数结果
效果不好,功率因数在0.05左右,2个LED在一周期只有一半时间工作,光通量也不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的成本不需要增加,而是减少!
可以认为是一个110/60HZ供电的指示灯电路吧?
1,取消100欧姆电阻,104电容,全波整流桥.
2,用一只二极管与LED反向并联作负载,作用是提供负半周的电流通路.一边接一根电源线,一边接串联(474)电容.(当然也可以反向并联LED.)
3,保留串联(474)电容,并联电阻(510K)再串一只10欧姆1/4W电阻接另一根电源线;
你试试看?
成本?功率因数?
可以告诉你:实际电流为19.5毫安!还是你原来的数值,效果不会比原来差!
而成本降低何止1元?

先感谢你对这个电路的了解。
你这个电路是能工作的,并联对接LED,或加一只二极管,他的原理和半波整流,或全波整流都一样,只要你能保证正负半周电流回路就可以。
对于功率因数问题,主要是电容(充电放电)和电源存在能量交换的结果,要解决他,就得在电路有储存和释放的空间,当然你说的电路在现实中这样使用很多,我可以来做下试验,不过我想他不能解决功率因数的问题。

你的实验结果出来后,经过认真分析后,答复:

用一只二极管与LED反向并联作负载,作用是提供负半周的电流通路.一边接一根电源线,一边接串联(474)电容.(当然也可以反向并联LED.)
保留串联(474)电容,并联电阻(510K)再串一只30K2W电阻接另一根电源线;
 你试试看?
功率因数=0.96     (容性)

比你要求的0.4相比如何?
提醒一句,在这样的负载下苛求功率因数的必要性的实际意义在哪里?

网友A:
这是220V/50HZ的结果.C=334/40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