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器的检查

楼主(2006-08-24):
请教:在线使用中的接触器,如何检查其状态,也就是说,如何检查接触器触点的接触情况,以便于了解其在工作中的通电情况,防止缺相的情况出现,或是出现电压差较大的情况,不知大家在具体的工作中是如何做的,是不是要拆卸下来检查?
                               谢谢啦

网友A:
运行中好象不好检查把,停机是看看一些基本的东东,像触点是不是很毛了,触点压力是不上正常啊,我好象没有碰到过去检查接触器的,除非大电流的那些,

楼主:
大家有所不知,我在工作中遇到过因接触器接触不良导致的缺相,或相压差较大,使电机烧毁,只是不知道如何检查提前预防这个问题,都检查什么东西,是不是要拆卸下来检查

网友B:
换大点的接触器!

网友C:
在接触器输出端安装断相与错相保护器

网友D:
测量一下电压啊,如果有缺相,就更换

网友E:
在回路中安装缺相保护器就可以了。

网友F:
很简单啊  你不可能不装热继电器吧??  把整定电流压到额定电流就可以了  如果缺相肯定会跳的啊  你也启动不了    我的40kw的电机好几年了没有问题的 尽量使用国产品牌的东东http://www.pinpai315.com/index.asp?uname=zhang4095

网友F:
http://www.pinpai315.com/index.asp?uname=zhang4095 我推荐的一些国产品牌  外国的产品只是精度高一点  根本没有国产的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