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24):
变压器里面的绕组具体是怎么绕的?(包括电机),如果变压器的输出电流是40A,那里面的铜丝能经得住那么大的电流吗?30A的电流都需要6个左右的线,可里面的变压器绕组的线径才那么一点,我想不明白,能否帮我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A:
可以多股绕啊!

网友B:
高压侧和低压侧的铜线粗细是不一样的,在电磁计算的时候,设计者是要考虑电流密度的。

网友C:
电密不同,用的线规也不同啊, 变压器 和电机原理基本相同

网友D:
电流密度肯定是不会超过的!!你看到的线径比较小可能是高压侧的漆包线

网友E:
变压器和电机漆包线能否经起40A电流,回答是肯定的,这是设计是否合理的问题,建意小弟看看变压器变比公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