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24):
请教各位行家:

                 因为我不是学机械专业的,现在初从事净化行业,因在一设备中经常看到对马达的理论——什么AC马达、DC马达、EC马达,故请教它们的基本概念是什么、有什么区别及优劣,谢谢!

               恳请指教!

网友A:
AC马达与DC马达最大的不同是:DC马达有碳刷而AC马达没有,DC马达的速度回馈方式,是以发电机所发出的电压转换为数位以校正实际转速。AC马达则用脉波产生器生的脉波校正实际转速。一般而言AC比DC好,因其转速可以控制得相当的精确,而且AC马达没有碳刷,较不须维护,使用较省事。ec的就不太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