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是否也中毒

楼主(2006-08-24):
小弟所在的公司有一条生线是用FX2N-128MR的PLC,我用DELL的NB下载过一次程序并且监控过.第二次就进不了!其它生产线的也是同种PLC都可以!不知是不是哪里有问题.第一次与第二次相差就几分钟,当时电池不行了,就先关了程序与软件,接上电源后就不能通信.真的头大呀!

网友A:
可能是用的电缆太差;
监控需用专用的带隔离的电缆;

网友B:
端口损坏?

网友C:
应该是缆线问题,我也遇到过的,买好一点的缆线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