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24):
手上有一块OMRON存储卡CQM1-ME04K,不知道CQM1和CQM1H是否都可以使用??
上面有一个ON/OFF开关,使用时该如何使用
每天都忙,没空到设备上实验,所以到这里请教各位了

网友A:
CQM1上可以用;
CQM1H上没试过,应当也可以;
开关是写保护用的;

楼主:
就是不知道能不能把CQM1H上的程序下载下来,传到CQM1上
还有带密码的程序可不可以下载呢?

网友B:
爬文即知。

网友B:
什么叫爬文即知呀!!

您是新來的?"爬文"=先去看舊帖。

你這隻魚再做廣告;你的IP及帳號小心了;我能把它給拿了。

网友B:
没空到设备上实验

誰有空?不去爬文;當大夥是家奴!

网友C:
利昌老大火气好大啊

楼主:
利昌老大说的是
GKONG談論CKACK不受歡迎

我把它删了:)

网友B:
1)
不是找你麻煩!你的問題導來駦去;外加修改原始發文。你自己主題都會變;叫人如何理解?
2)
原始的題意總結是"CRACK CQM1 TO CQM1-H"之後您修改主題內容。別人壇子裡如何是人家的事;但請您要注意;這裡不討論CRACK。
3)
爬文要善用搜尋以及多種KEYWORD。
4)
"不好麻煩客戶把設備停下來給我用";啥叫不好意思?
5)
用IC燒錄器讀取27CXX可以完整COPY;但經由PROGRAM解析;仍然為保護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