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24):
我用的系统是WIN2000+SP4,PROFACE的软件是ProPBWin C-Package03,7.01的版本,电脑上只装有 office 2000, STEP7 5.3,MicroWin4.0,没有安装其他软件,近一年来电脑工作的好好的,可最近突然出现以下问题;

1、点击桌面上的图标,只显示一下ProPBWin C-Package03的小图形就没有反应了,projec-Manager控制画面没有显示出来,直接找到安装程序内pmgr.exe点击,还是一样,最后打到天任,是改换到另一个用户才能运行!他们也讲不出为什么会这样!

2、进入了projec-Manager,点击了 screen,想进入图面编缉,WINDOWS出现了一个程度错误的图面,提示为pmgr1.exe,点击确认,就全部退出了!不知为什么?

天任讲要我重装系统,难道真没有其他方法了吗?请各位给以指点!

楼主:
GP3000出来了,是要用另一软件!听说以后PROFACE不会对这个软件ProPBWin C-Package03升级了,我们这些用户用GP2000可就问题大了!

如果真是这样, PROFACE太不负责了!

网友A:
GP2000估计是平台方面原因,没有办法继续升级了,所以对于新推出的GP3000需要重装软件,新软件比GP2000的更容易上手,功能也大大加强了,比如传输速度就快多了,下载可使用USB接口等。
不过GP2000的功能已经蛮成熟的了,对于一般的用户,还是比较适合的。
7.01版的软件可能存在与某些 软件冲突的情况,所以有这种现象。如果你现在能打开软件,且能新建一个工程,对于打不开原来的工程,可以使用开始---程序----PROFACE----ProPB3 C ---Package-----Rebuild重建一下,可以原工程文件有损坏。

网友B:
这种情况基本上就是重新装系统了

网友C:
楼主,你也只是听说而已。

貌似现在最新的软件是7.26。谁说PFC不对GP2000系列的软件维护的?

楼主:
最新的软件是7.26, 听你们的人说只是一个插件而已,有没有什么新功能?或是改进的地方?风兄,能否讲来?

网友C:
****************************************************************
       GP-PRO/PBIII C-Package03 SP2
 <GP-PRO/PBIII V7.26 Build No.7006.0515.0938>
****************************************************************
                                             MAY 26, 2006
                       Digital Electronics Corporation of Japan

Foreword
Thank you for purchasing the GP-PRO/PBIII C-Package03 software.
GP-PRO/PBIII C-Package03 SP2 is a combined software package of
both GP-PRO/PBIII Ver. 7.26 for Windows and Pro-Control Editor
Ver. 5.10. The GP-PRO/PBIII Ver. 7.26 for Windows software
(hereafter [PRO/PBIII Ver.7.26]) is designed to create screen
data for Pro-face GP70, GP77R, GP2000, ST, LT, GLC100, GLC300,
and GLC2000 Series programmable operator interfaces.
The Pro-Control Editor Ver. 5.10 software
(hereafter [Pro-Control Ver.5.10]) is designed to create
ladder logic program exclusively for LT, GLC100, GLC300,
and GLC2000 Series programmable operator interfaces.
Designed from the ground up for Windows OS, the GP-PRO/PBIII
C-Package03 SP2 software provides easy-to-use, high-performance
functionality.
Table of contents
0. Bug Fix List
 0-1. GP-PRO/PBIII Bug Fix List
 0-2. GP System Bug Fix List
 0-3. Pro-Control Bug Fix List
 0-4. Protocol Bug Fix List
1. GP-PRO/PBIII C-Package03 SP2 New Features
 1-1. Newly Supported Protocols
 1-2. GP-PRO/PBIII New Features
0. Bug Fix List
0-1. GP-PRO/PBIII Bug Fix List
/-- PRO/PBIII V7.26--/
1. The error message ("WARNING, It is excess of the screen size.")
 is added that appears when the edited data exceeds the specified screen size.
2. When the monochrome model type is edited using
 "the hierarchical display mode of Project Manager", the color settings may be made.
3. Once you put a check mark in "Sort" in Alarm Editor,
 you cannot uncheck it.
4. The value for the alarm history held in GP system
 "Q-Tag Settings" is changed while the alarm is imported.
  (Values after Block 4 may be changed.)
5. When a Message Display is edited under the condition that the grouped object
  is placed on the edit screen, the grouped object is moved.
6. In the map function of "Global Cross Reference",
  the specified address is not displayed.
7. When "Summary" is imported, the areas where only addresses are set move up.
8. When "Password" is set and a comparison with the GP unit is made,
  the error saying "No Upload Information in GP Data File" appears and the comparison cannot
  be performed successfully.
9. When you change the title and save it in the "Open Screen" dialog,
  the screen editor is forcibly terminated.
10. In "Parts List", some of the "Keypad Input Display" settings are displayed improperly.
11. In "the hierarchical display mode of Project Manager",
   the text screen size is displayed two times as large as the specified size.
12. Closing the condition setting dialog in "CSV Data Transfer Function"
   causes the forced termination.

网友C:
/-- PRO/PB V7.25--/
1. The large screen data cannot be uploaded  successfully
 when Ver. 7.24 is used.
/-- PRO/PB V7.24--/
1. Cancellation of password entry causes the save error
 when you try to open the project with the protect function enabled.
2. In "Compare" of "Options" on the "Transfer" menu,
 an error "Not found 2Way setting in PRW file." appears.
3. In the D-script screen, the cut data including
 the information entered in the "Action"
 area is saved to the clipboard.
4. Although "Bitmap" is not selected in the "Cover Page" setting,
 an error "Bitmap File Not Selected!" appears.
 ("Project Manager" -> "Print"-> "Cover Page")
5. When the setting where "Window Screen" is to be used
 is enabled for the base screen,
 the preview screen is shifted from the correct position.
6. The line No. of the text is entered in "OFF Text"
 and the state is changed. Then, even when the line No.
 of the text is entered in "ON Text", the value entered in
  "OFF Text" remains.
7. When the "Prepare" feature is used,
 "Logging (Print) - Error, No Address found for Alias."
 is displayed and the transfer process cannot be performed.
8. The address specified for D-script Function
 cannot be displayed in Global Cross Reference
 due to the address description method.
9. When Text Table is used,
 the message in Message Display turns 90 degrees.
10. When the title is changed using "Change" in "Open Screen",
 the "Prepare" feature is disabled.
11. When "Device/PLC Type" is changed,
 the text data mode in GP settings is mistakenly changed
 to the initial setting before change,
 although it should be the default after change.
12. Alarm is exported in the CSV format,
 the block attributes after Block 4
 are exported in the incorrect settings.
13. When a project is edited where the trend parts are used in Editor
 (Ver.7.11 or later), some of the trend parts settings become   abnormal.
14. When Text Table is used, "Center Arrangement"
 in "Message Display" cannot be reflected.
15. Transfer to GLC2000 series cannot be performed via Ethernet.
/-- PRO/PB V7.23a--/
1. When "Extended SIO Script", "D-Script" and "Global D-Script"
 are edited and the data are transferred to GP
 , the error "003" may occur on GP.
2. When the base screen where the Function Switch is placed is
 transferred to GP, the drawing size may be changed depending on
 the location of the Function Switch.
3. When "Compare" of "Option" in "Transfer" is used,
 the message saying "Not found Popup Keypad in GP"" appears.
4. In "Function Switch", two or more lines cannot be scrolled
 up/down with Q-tag cursor.
5. The same title is put on all the text screens in "Text Table Converter".
6. In "Basic Alarm Settings", the contents of the message
 may be set to the address entry field.
7. "Address Conversion" cannot be executed at the time of the first entry.
8. When "Text Table Converter" is used ,
 the "Align" information for each part cannot be inherited.
9. While "Text Table Converter" is used in "Basic Alarm Settings",
 the entered area cannot be returned to a blank.
10. The "Centering Arrangement" check box
 may disappear in the "Text" function.
11. X-coordinate of the window screen cannot be corrected.
12. CSV file with a large amount of filing data cannot be imported.
13. When the "Text Table Converter" function is used,
 the alarm message is assigned to the address that does not exist in "Text Table".
14. When "File Converter" is used, an incorrect value may be entered in
 the watchdog function.
15. When "Change Project Manager" is executed, the file save error may occur.
16. The alarm message that appears in data logging settings is inadequate.
17. When "Browse Text Table " is selected for a part label,
 the texts written on the OFF label cannot be copied to the ON label.
18. The window cannot be saved accurately in the hierarchical display
 mode of Project Manager.
19. When saving the graph type, the incorrect data is created.
20. Even when the entry order setting is canceled in Keypad Input Display,
 the setting remains.
21. PRW file cannot be created using the upload information.
22. A scroll bar does not appear in the screen window.
23. "Address Range Conversion" cannot be executed.
24. Even when the address conversion is executed in changing the PLC type,
  the address cannot be converted successfully.

网友C:
/-- PRO/PB V7.23--/
1.When screen data and editor data are transferred to "GLC" or "LT",
 "Control Data" in the "Transfer Settings" menu may not be used.
/-- PRO/PB V7.22--/
The following bugs have been fixed this time.
1. All the contents of the "Start menu" are deleted at the time
  of the installation.
2. While "Perpendicular" is used for "GP2600" and "GLC2600", lamp parts blink.
3. When "Spacing" is specified in one-line display of "Text Table"
  , the display on GP is shifted.
4. Although "Extended Function" is enabled in "Basic Alarm Settings"
  , the non-extended data is created and, as a result, the Q-tag data on GP
  may not be displayed normally.
5. When "Symbol" is copied using "Copy Screen", the allocation of the
  "Symbol" may be shifted.
6. The function to recreate the "Image Font" data has been added to "Rebuild Tool".
7. While "Perpendicular" is used for GP, A-tag and Q-tag may be rotated
  for 90 degrees.
8. When "Text Table" is viewed under the condition that the first setting of
  "Message Display" is not specified, "Center Arrangement" cannot be executed.
9. When updated to Ver.7.20 or later version, "System Screen" in
  "Transfer Settings" is initialized.
/-- PRO/PB V7.21a--/
1. When "Export Symbol" is executed under the condition that
  S1 file system PLC is used, the data in "Symbol Editor" may be changed.
2. When "Global Cross Reference" is used for a lot of devices,
  much time is required.
3. When "Copy screen" is executed for the text screen in which a
 "Multilanguage" feature is used, the screen is not copied successfully.
 4. When an INDEX process is executed for the grouped texts via
  "Text Table Converter", inappropriate INDEX texts may appear.
5. Overwrite operation may be performed without displaying
  the overwrite confirmation message for the
  already-existed base screen number.
6. The calculation method for "Upload Information" is not correct.
7. When the file that is created using "*.TXT" is imported to
  the text screen, a comment is set with 30 or more characters.
8. When a CSV file with blanks is imported to the text screen,
  blanks are cut and lines below them are moved up.
9. Display position of Selection Tool Box is inconvenient to use.
10. When screen data transfer is executed via CF Memory Loader Tool,
   the 2-Way Driver disappears.
11. When "Indirect" is selected in the "Color Type" field of
   the "Keypad Display [Shape/Color]" settings, "Alarm Settings"
   cannot be specified.
12. Both "Extended Settings" and "Video Settings" are allocated to
   "Global Cross Reference" as a default.
13. In "File Converter", "ST" cannot be selected for "Display Type"
   of "Convert To" menu.
14. "Screen Capacity" may include the capacity of the
   popup keypad in GP70 series.
15. When opening the text screen that is copied using the "Copy screen"
   command, texts appeared in "Title" field are not displayed normally.
16. Even when TCP font and "Bold" setting are specified in N/E-tags,
   the font is not displayed in the  "Bold" character type on GP units.
17. "Global D-Script" and "D-Script Function List" cannot be printed in
   the hierarchical display mode of Project Manager.
18. Base screen may be displayed abnormally.
19. When "Cancel" is clicked in "GP Settings" under the condition that
   S1 file system PLS is used, the start address of the system
   may be shifted to the improper one.
20. When opening a project on the file created with the older file version,
   the older file version may not be changed to the correct one
   and the file is opened in the older version.
/-- PRO/PB V7.21--/
The following bugs have been fixed this time.
1. Addresses in "D-Script" may not be converted when
the "Address Conversion" command is used.
2. When opening with the Ver.7.20 in the case where "MODBUS TCP"
  is selected as the external communication device, the setting
  cannot be carried out in the "GP Setup" menu.
3. Texts of "Big5" may be displayed as the texts of "GB2312".
4. When the texts including a linefeed code is imported to
  "Text Table", the import is not successful.
5. "D-Script" is not operated normally when the "if" or "loop"
  expression has "memcpy_EX" or "memset_EX" where
  the 32-bit device is set.
/-- PRO/PBIII V7.20b--/
The following bugs have been fixed this time.
1. When "Go To Screen" or "Previous Screen" is specified in "Function"
  on the "General Settings" tab, "Function Switch Settings" cannot be
  enabled.
2. In WindowsXP, an appropriate error message may not appear in File
  Converter.
3. The "Grayscale (Normal)" and "Grayscale (Reverse)" settings of
  "Convert (Import) Image" in monochrome type GP series can be
  used which should not be.
  Or, when conversion process is executed, monochrome is converted
  into color.
4. When "Converting Addresses and Device Codes" of "Global Fn Key"
   is executed in handy type GP series, "Operation Switch" and
  "Function Keys" cannot be operated.
5. When the screen No. is changed in the "Rename" dialog of
  "Screen Editor", the transfer preparation for the changed screen
  cannot be started.
6. When the simulation is completed, unnecessary messages on the
  GP system information are displayed.
7. When "Multiple Copies" for K-tag is executed, an error message
  representing the excessive address range may appear.
8. When the already-registered screen is selected during the
  "Add乧" process of "Window Registration", the registration No.
  and title are displayed in Title area.
9. When "Bit" is selected for "Start" of "Keypad Display" after the
  GP type is changed, "Exists" is specified for "Popup."
10. When the base screen is copied and pasted in Project Manager
   Hierarchical Display, the address value may be changed.
11. The position of the cursor selected in "Screen Data List"
   may shift from the designated one.
12. When "Allen Bradley SLC500 Series" of "Rockwell (Allen-Bradley)"
  is selected for "Device/PLC Type", bit addresses cannot be
  displayed correctly in "Global Cross Reference".
13. When the Alarm Editor is closed after importing
  the export data (* ala) whose "Use extended function" is
  ON in the Alarm Editor, the GP system settings are initialized.
14. When converting the GPPRO2 file to ProPBWin, the contents of
  the system area may not be reflected.
15. When a read error occurs in executing "Global Cross Reference,"
  there is no message box displayed regarding the error information.
16. Even if PLC type is changed using "Converting Addresses and
  Device Codes," the address cannot be converted.
17. When selecting the device with the offset value (LS) of
  CF File Operation in "D-Script," symbol options appear from
  the pull-down menu. Even if a symbol is selected, however,
  the [OK] button is disabled.
18. In "Global Cross Reference," the valuable specified in
  "Global D-script" may not be displayed.
19. The part of the English message is incorrect which appears when
  "Yes" is selected in "Serial I/F Switchover" for ST403.
20. In ST Series, English spelling of the "New" dialog box is incorrect.
21. Editing "Picture Displays" may cause an application error and forcibly
   shut down the software.
22. When the GP unit is used vertically, the entire window may not be
   displayed.
23. Changing the "*.MEM" file to *.PRW" file may cause forced
  termination.
24. When the "Keypad Display" screen is opened in using the GP unit
   vertically, an application error may occur and forcibly shut down the
   software.
25.When the drawing data is printed using the GP unit vertically,
   an application error occurs and software can be forcibly terminated.

网友C:
/-- PRO/PBIII V7.20 -- /
1. When a value other than 0 is configured for "Decimal Places"
  in the "Display Format" of Keypad Input Display, and then
  the "Display Format" is later changed to "Char. String",
  a decimal point will be displayed.
2. "OMRON  SYSMAC-CS1 SERIES" is displayed twice under
  "Device / PLC Type" while saving using "Save as" function.
3. "An Application error" may occur while setting up
  "display" of "Data Logging settings."
4. If multiple blocks are used when "Extended Function" and
  "Block" of "Alarm" are in use, "Alarm messages" other than
  "Block 1" do not operate correctly.
5. If contents of "Basic Alarm Settings" are all selected, deleted
  and later pasted, address may be set to 0.
6. If "Screen number" is changed in the "Drawing board", copy of
  "Color Control" is not carried out.
7. While importing CSV, even if you clear one table in the Text Table
  Editor, the number of "Characters" of other tables are not cleared.
8. Although "Extended Function" of "Alarm" is not in use, it becomes
  possible to setup "Multiple", "Accumulate" and "Level" in the
  "Display Format" of "Q Tag Setting".
9. Software does not operate correctly when "HEX Landscape" of
  "Popup Keypad Edit" is chosen while screen is open in "Drawing Board",
  and when the "Drawing Board" is opened from hierarchical display of
  project manager and icon of "Color Control" in "Edit Tool Bar" is clicked.
10. Even though "Save as default Keypad" is done in "Popup Keypad Edit",
   it may not be saved.
11. Once updated to C-Package03 SP1 (Ver.7.12), installation of
   GP37W/GP37W2 cannot be performed.
12. The title of a screen is displayed incorrectly if "Text Landscape" is
   selected in "Popup Keypad Edit".
13. If "Indirect" is setup in "Alarm Type" of "Alarm Settings" for
   "Keypad Input Display", "Min. Value" is not displayed in the
   "List" of "Global Cross Reference".
14. "Invalid Address Error" may occur in "Trend Screen" while
   preparing transfer.
15.  In "Import/Export of Text screen", "GP Font" -
   "ASCII(Code Page 850)" may not display correctly.
16. Error may display in "Logic Program" transfer part when using
   "USB Transfer" on GLC.
17. When selecting "GP2000H series", "Clear Area" displays as a
   different size to that which has been setup in "Popup Keypad Edit".
18. If you export to CSV file in Symbol Editor, the order may not be
   aligned correctly.
19. In "Text" if you change "Image Font" setup to another font, and
   then return to the original font, the font style may be changed.
20. If the PC is in "Hyper Threading Mode", screen transfer may not be
  performed correctly.
21. If "Device/PLC Type" is "Siemens S7-300/400 via MPI", LS backup
   function is not retained.
22. If 20 or more Windows are registered, then "Print" of
  "GP Setup" cannot be carried out correctly.
23. In the "specify entering order" of a "keypad input display setting",
  when the "pop-up keyboard" has been arranged on the square of a screen,
  the places displayed as the set-up place differ.
24. When GP type was changed into "GP77 series" from "GP70 series",
  the contents of the message BOX at the time of an "alarm editor"
  performing "block setup" were unsuitable.
25. When the group-sized object is edited from a "screen data list",
  there is a case where it stops operating correctly.
26. If "CF card auto save" by the loop of a "data logging setting"
  is performed, a "header" will be attached to a "CSV file" each time.
27. In a "text table editor", if additional edit is performed,
  an "application error" will occur.
28. If a "global D script" is chosen and closed in the state
  where the screen is not opened, to a "screen editor",
  an "application error" will occur.
29. Operation of other applications becomes slow
  at the time of screen transmission.
30. In a "project comparison tool", if the "PRW file" which exists at hand
  is compared with the "PRW file" uploaded from GP,
  it will be judged as difference in spite of the same data.
31. In a "text table editor ", in case the number of characters exceeds
  by the half width of one character, if "it imports", the last character
  may not be displayed correctly.
32. When the CSV file containing the data of the sign of "+" and "-"
  is taken in, both are taken in as a negative value.
33. In a project comparison tool, even if it compares the project from
  which a communicative setup differs, a difference is not found.
34. From the "Screen Level Change Flow of Project Manager", the
   "Screen Editor" is opened. While the "Screen Editor" is in the editable
   state, the "List" of "Global Cross References" is started. When all the
   screens that are opened on the "Screen Editor" are closed and the
   "Overwrite" icon is clicked, an "Application Error" will occur.
35. In "Number of Alarm Occurrences" of  "Extended Functions"
   for "Q-tag Setting":
   Even an alarm occurs in either a bit log message or a word log message,
   the number of alarm occurrence is accumulated in both log messages
   at the same time.
36. The right conversion cannot be performed if a blank line
  is converted in a text table editor.
37. If "overwrite" operation is carried out to it in case the alarm file (CSV)
  is re-imported to an alarm editor, alarm message data will disappear.
0-2.GP System Bug Fix List
/-- GP SYSTEM V4.33--/
1. When "Global interlock function" is enabled while you are pressing the momentary switch,
 touching cannot be Off and the touch buzzer does not stop sounding.
/-- GP SYSTEM V4.32c--/
1. When the texts on the part are set on the lamp using Image Font
 and called on the window, they cannot be displayed.
2. Even when backup is performed for SRAM,
 blank information for CF card is not updated.
/-- GP SYSTEM V4.32b--/
1. When the CSV data is printed on GP, a large space is created
 between the date and the time.
/-- GP SYSTEM V4.32a--/
1. Time Base function cannot be used in ST series.
/-- GP SYSTEM V4.32--/
The following bugs have been fixed this time.
1. In "GP2301HL" and "GP2301HS", the second one of the
  3-point touch menus is not displayed.
2. When the registered external characters are displayed in the situation
  where "Perpendicular" is selected for GP, they may not be displayed normally.
3. When "Extend settings" for the printer setting is pressed in the offline
  mode of "GP2500L" and "GP2501L", a system error occurs.
/-- GP SYSTEM V4.31--/
1. When texts are displayed in "K-tag" or "S-tag", symbols other than texts
  may be displayed.
2. "Brightness" may be disabled in the GP2000 series.
3. In "K-tag" and "Keypad Input Display", the input using the FEP function
  may not be operated normally.
4. Umlaut characters may not be displayed normally in "CSV Display".
5. The value in the address may not be changed while monitoring the
 "Device monitor" function.
/-- GP SYSTEM V4.30b--/
1.When the power is supplied to GP2000 Series,
 Touch Input cannot be enabled.
/-- GP SYSTEM V4.30a--/
1.Decimal point is not displayed in "N-tag" display.
/-- GP SYSTEM V4.30--/
1. In the display of "v tag", if a screen change is performed,
 a JPEG display may not be displayed correctly.
2. When "#Screen" is being used in a "logic program",
 a screen change may not operate normally.
3. 32 bit data may not be normally displayed with "N tag" and "E tag".
4. If the usage rate of SRAM is used to about 100%,
 a "logging function", "trend graph", etc. may not operate.
5. A video display (V tag) may not be displayed
 at the time of a standby mode return.
6. If "historical" of a "trend graph setting" is operated,
 a screen will become freeze and a buzzer will sound.
7. As for combined use of a "Time-base function" and "n tag",
 GP generates a "system error".
8. During "Backlight Burnout" detection, a non-defective component
  was treated as "Backlight Burnout" for the backlight component
  characteristics. For this bug, the detection time has been adjusted.
0-3. Pro-Control Bug Fix List
/-- Control System V5.13(V4.36)--/
1. When Provide information is frequently generated under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GLC screen switching may be slower.
- Provide information is set in Pro-Server.
- Trigger is the GLC symbol.
2. Immediately after the GLC starts up, the LED turns red,
 buzzer sounds intermittently and GLC freezes.
/-- Pro-Control V5.10--/
The following bugs have been fixed this time.
1. If a project with default operation is downloaded into new
"LT Type H" hardware, although operation at the time
 of starting is in the state of "Default", it may operate as "Start".
2. When GLC starts up, the image screen freezes for a few seconds.
3. GLC ladder monitor function may freeze depending on the branch
  circuit configuration.
4. In FlexNetwork 2CH Analog Input/Output unit, data cannot be
  updated depending on the I/O allocation setting.
5. During the offline mode in "LT TypeB/B+/C",
  the system error (00A:001D:000) occurs.
0-4. Protocol Bug Fix List
1. MITSUBISHI MELSEC-FX (CPU2)
 Baud rate has been changed.
2. MITSUBISHI MELSEC-QnA (CPU)
 When the internal 2-port function is used, communication may be disabled.
3. MITSUBISHI MELSEC-Q (ETHER)
 When a minus value is entered using a part in Keypad Input Display, "-1" is written.
4. CC-Link Intelligent Device
 Continuous writing in D-script may cause the slow writing process.
5. SIEMENS S7-300/400 (ETHER)
 When FGW is used, connection may be disconnected. Even after the reconnection is made, communication is not restored.
6. GE Fanuc Series 90-30/70 SNP
 When FGW is used, communication may stop.
7. Expansion Modbus
 When Expansion Modbus and Internal 2-port are used at the same time, communication may not be established.
8. Rockwell SLC500 Series
 - Addition of device
 - Full duplex communication in "1:1 Connection" is supported.
1.GP-Pro/PBIII C-Package03 SP2 New Features
1-1. Newly Supported Protocols
(1) Mitsubishi Electric Corp.   MELSEC FX3UC Series
(2) Yokogawa Electric Corp.   STARDOM FCN/FCJ Series
(3) Fuji Electric Corp.   MICREX-SX Series
(4) Hitachi S10V Series Ethernet
(5) Keyence KV-1000 Series
(6) Toshiba Schneider Inverter   VF-S9/VF-nC1/VF-S11/VF-A7/VF-P7 Series
(7) Ubon   UPZ Series
(8) Hioki E.E. Corp.    Smart Site Series
(9) Mitsubishi Electric Corp.   MELSEC QUTE CPU Direct connection
(10) GE Fanuc Automation   Series 90-30/90-70/RX7i Ethernet
(11) Toyoda Machine Works    PC3JG
1-2.PRO/PBIII Upgrade item
(1) Time base function is correspondence to a "keypad input
   display" and a "numeric display".
  -S5 time-base function of PLC by SIEMENS was corresponded.
(2) Model correspondence of ST403
(3) Back light 2 color change function
  -It is the function of ST403.
(4) Global interlock function
  -It is the function of GP2000 series / ST series.
(5) Parts label centering function
(6) Function with which the copy area can be specified using the mouse
(7) Function switch with Q tag functional correspondence
For details, please refer to the GP-PRO/PBIII information manuals.
Cautions: Some or all of this data cannot be used
and reproduced without notice.

网友C:
如果还有什么问题,请致电+81-6-613-1101, +81-6-6613-3116 (for English calls)
FAX: +81-6-6613-5888,他们一定会给你满意的答复!谢谢!

楼主:
有没有简单一点说明一下,简单一点优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没有简单一点说明一下,简单一点优点!
资料里已经列出来了;
没有比这更好的说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