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写正弦表

楼主(2006-08-24):
请教各位师傅:怎样编写正弦表程序。我要先将刻到内存中吗?

网友A:
用上位机软件生成一个表就行了.

网友B:
用电子表格来计算各角度的正弦值,可以利用表格直接转成16进制,也可以利用单片机直接实时计算,不用做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