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6-08-24):
PC怎么向FX1S和FX1N232BD进行通迅。请求各位的帮忙。我的信箱是:kezungang.51@163.com

网友A:
数据线插上,端口设置正确就可以了呀,不要进行其它设置的

楼主:
我不知道我接的数据线是否正确.你可以告诉我接法吗?

网友B:
同样是新手,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