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24):
请问各位如何计算动力导线和照明导线的计算?

网友A:
话不通,看不懂意思。希望说清楚点。

网友B:
看这个简单计算有没有用,我也是刚看到的

10下五,100上二,16、25四,35、50三,70、95两倍半。
穿管、温度八、九折,裸线加一半。铜线升级算。
口诀中的阿拉伯数字与倍数的排列关系如下:
对于1.5、2.5、4、6、10mm2的导线可将其截面积数乘以5倍。
对于16、25mm2的导线可将其截面积数乘以4倍。
对于35、50mm2的导线可将其截面积数乘以3倍。
对于70、95mm2 的导线可将其截面积数乘以2.5倍。
对于120、150、185mm2的导线可将其截面积数乘以2倍。

楼主:
就是如何选择导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