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24):
本人属初学者,准备用WINCC GAUGE CONTROL作一个电流表,可没找到与模拟量信号连接的选项,不知是否这个无法实现该种功能,那正确的做法应该怎样?要做成表盘模式的?在此先谢谢各位大虾!!!

网友A:
该控件属性对话框
  控件属性-〉VALUE属性用于连接过程变量。
至于表盘式的,双击该控件,自己定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该控件属性对话框
   控件属性-〉VALUE属性用于连接过程变量。
至于表盘式的,双击该控件,自己定义。

楼主:
谢谢2楼的,昨晚不知怎么搞的,就是没看见TAG这个选项,真是昏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