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ifix的问题

楼主(2006-08-25):
向各位请教一下
我在笔记本上安了ifix,可是安好后打开都要等半个小时才能打开ifix的界面,演示系统打开也是要等很长时间,不知道怎么回事,计算机是新买的配置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A:
操作系统或者病毒.报上笔记本来?

楼主:
新买的笔记本还没上过网,应该不会中病毒的
笔记本是IBMCC300的
麻烦大家在帮我想想,谢谢了

楼主:
操作系统是windows XP 专业版的
应该在这个操作系统上安没问题吧!

网友B:
这个操作系统上安装需要一个补丁的。

楼主:
需要什么补丁呀?麻烦问一下
但是我在台式机上同样是在这个OS(windows XP professional5.1)上安的,但是没有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B:
需要一个狗补丁。你可以上GE的网站上去下载。

网友C(2006-12-20):
最好应用在2000系统中,更稳定.

网友D:
解答
有可能是你的IFIX在读数据库造成的,如果他一直读数据库而有没有数据的话,就很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