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25):
USB和232的传输速率不一样,如果将USB口转换成RS232的话,那怎样使得它们的传输速率达到一致?如果不一致,数据传送是不可能完成的。同样,在232转485的过程中,是不是也需要将两者的速率改为一致呢?要改的话,在什么地方改?

网友A:
买个转换器来研究研究

楼主:
我用过,好象不需要设置什么就可以用了,我只是会用,不大清楚里面的具体知识,我是个好学的人,喜欢钻牛角尖,不喜欢一知半解

网友B:
转换口本身就无需设置什么就可以用了,具体里面有什么知识之类的呀/不大清楚

楼主:
如果不需要设置,USB口的传输速度假如是38400,而RS232是19200,速度不一样的话,那传过来的数据,RS232不是来不及接受就丢失了?

网友C:
呵呵,首先,USB的速率快,然后,转换器里有缓存,不是1对1进出的,usb有专用控制器.
普通的232/485转换就是1对1的电路进出,这没有什么设置要改的,就像接线一样;这样的在二线双工模式有个出入切换匹配(自适应波特率)的问题.但有些232/485转换可以有缓存和控制器,有时需要设置波特率等,比如研华的模块.

网友D(2011-01-10):
我用过,不过要安装驱动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