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25):
低压无功补偿控制器的补偿信号取决于A相的电流互感器二次侧的电流信号!但它是怎样检测出用电的质量的呢?那位老大能给解释一下?谢谢了!!!

楼主:
各位不要保留嘛!该出手时就出手吧!谢谢啦!

网友A:
怎么才能象你一样有头衔

网友B:
利用功率补偿器,现算出Q,S,P然后选用电容器,30,20,10KVA的,根据总的补偿需要搭配使用

网友C:
密切关注
我们这的路灯专用变用的ABB的产品,很好用
但具体的原理是怎么回事?不知道
请专家指点

网友D:
低压无功补偿控制器本身就是一个功率因数表.
在单相电路中,COSφ=P/(UI)
在三相对称电路中COSφ=P/(√3UI)
式中:P=有功功率,U=线电压,I=线电流
低压无功补偿控制器的工作原理:
低压无功补偿控制器测量出功率因数后,根据功率因数为1时的数据,作为基准进行比较,根据测量值与基准值的偏差比较,分档输出控制信号,驱动电容器组的投入或切除.当负载呈现感性负载时,逐步投入电容器组,随着电容器组的投入,负载由感性负载逐渐变为容性负载时,则逐步切除已经投入的电容器组.直到感性负载接近1时,停止控制动作.当负载再次发生变化时,则重新输出控制信号,重复前面的工作程序.

网友E:
老信解释很精辟

网友F(2006-10-19):
问题
无功功率补偿的投切判据有很多,包括无功电流,无功电压,无功功率。这些不同厂家有不同的设计选择。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网友D:
没有本质区别.原理都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