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25):
在给工厂改造设备,发觉设备上的加热器有问题,发觉热电偶显示的温度乱跳,一会从正常温度100多度一下子跳到几度,十几度,而且不是一路,是好多路都有这种情况,认为是干扰,发觉屏蔽层都接了,(我们的温度控制是用的西门子的FM455温度控制模块来控制的,)温度模块也都接了,结果还是一样,最后没有办法,直接重新拿另外一个单独的温控器来测,发觉另外的温控器测出来的温度很稳定,问题就出现在柜内的端子到PLC这路了,最后没有办法,将屏蔽层和24V的0V接起来,问题就解决了,只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就能解决问题,后来量了一下,接地端子和24V的0V之间有将近3V的压降,现在有个问题就是温控模块的地用的就是24V的地,我想知道,如果不将接地端子和 24V的0V短起来,这干扰是如何形成的?

网友A:
仪表的接地与强电的安全接地不一样。第一,仪表的接地不能与强电的地线接在一起,也不能离强电的接地体太近。第二,如果躲不开强电的接地体,要用抗干扰接地元件,抗干扰接地与普通接地的电路符号是不一样的,你查查电气符号标准。

网友B:
系统接地状态不好导致

网友C:
那要看你仪表接地是一端接地,还是两端接地了

网友D(2006-11-18):
我认为是因为传感器的地和电源的地没有建立等电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