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25):
我正在调试一台ABB刚发来的变频器,型号为ACS510,但面板操作或控制端子操作状态下都不能正常起动,只是控制面板上转向显示加快,说明是在加速过程中,但就是没有输出,请老师指点!

楼主:
本论坛这么多高手,就没一个回的吗。不能太看不起好学的人!

网友A:
用万用表量下输出电压有没有先,或者断电重新试下,还不行就变频器内部有问题了

网友B:
先测输出电压有没有
接着测负载有没有问题
再测输入外线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