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热炉的问题

楼主(2006-08-25):
本人单位有一金属粉加热炉,电阻丝功率为3千瓦,经常断,原为电脑控制,现改为仪表控制,请给一方案改造。

网友A:
选一台带移相触发模块的温度控制仪表,再按你的功率大小选可控硅来控制.仪表可以用宇电的.

网友B:
选一台带移相触发模块的温度控制仪表,再按你的功率大小选可控硅来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