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25):
最近我家的一盏日光灯起火烧坏了(只烧毁了灯的元器件),在换灯时发现两根进线都带了电,关了开关照样带电,后来我带电强行装上了日光灯发现也能用,开关也起作用了,我以为正常了,没有想到另一盏日光灯今天又坏了(好象是电线断了),在换灯时也同样发现了这个问题,强行装上了也能用,这才觉察问题的严重性,也怀疑过是不是零线与火线接反了,可是我对电几乎一窍不通,所以请求大家的帮助,不甚感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很危险!!
就是!!
很有可能是日光灯起火引起的,但就是不明白起火怎么能使日光灯上的零线带电,而其它的插座都是好的!
不会是当时的电工装错了吧!真的很害怕!!

楼主:
论坛高手如云,怎么就没有人帮帮我这个外行人!!

网友B:
查零线是不是接在开关上了,火线直接进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零线是不是接在开关上了,火线直接进灯了
好象是这样,我打开过开关盒发现绿色的电线都带电了,是不是在进线的时候将火线与零线结反了也会造成这种现象.另外想问一下如果一根电线里只有绿线和黑线,通常哪一根线应该接火线呢?
多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零线是不是接在开关上了,火线直接进灯了
原来是楼上过道漏水造成零线短路了!!

网友C:
零线火线接反了不会都带电,该不会是零线断了吧

网友D:
应该是地线接地体接地不良吧,火线与地线短路(起火引起),通过地线反到零线上
而且开关控制的是零线,所以两头都是有电的
只是怀疑!

网友E:
两根线都有电而且灯又还能亮,会不会是中性线零点漂移了?问其它的用户有不有这现象就知道了!

网友F:
你用的是什么电笔测的。用万用表试试。指针示的。

网友G:
可能是零线断了

网友H:
楼主是不是看科幻片看多了.呵呵
你那两个日光灯是不是同一个开关控制的,换个开关试一试

网友I: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零线是不是接在开关上了,火线直接进灯了
原来是楼上过道漏水造成零线短路了!!
呵呵,楼主已找到答案了,大家还在猜测!
没错,这种类似情况我也碰到过.十几年前家里装修,墙上挖线槽布线,胶带包线头后直接用水泥抹平线槽,结果造成零线短路.接电器也能使用,但测电时发现两线均带电.只好挖开从新处理.

网友J:
人家都说是线路的假短路了,还论什么呀?!

还有开关接线问题也是楼主所说的常见现象。因为很多电工都不按规范工作所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