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25):
有一床温点,用的是K型热电偶,现在在电脑上显示的温度有十几度的乱跳问题。从现场测量的电压信号是37.9MV,很稳定,结果接到热偶模块上以后电压信号从37.4到37.9之间徘徊,电流信号从17.3到17.9之间徘徊,电压从4.3到4.4之间徘徊
请问是干扰的事还是热偶模块出问题了?

网友A:
请问现场至模块间的距离?
用补偿导线没有?
干扰问题造成的。

网友B:
检查屏蔽线和配电器的地线。

网友C:
呵呵  !  简单的很,是因为你的模块是假的,没有给你做冷端补偿 !!!冷端补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