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CS干扰问题

楼主(2006-08-25):
本公司是热电厂,现在1号炉启动,2号炉停运。在2号炉运行的时候有4个测点用的是同一热偶模块,都是K型的热电偶,在运行的时候这4个测点的温度数字乱跳,很不稳定,不过现场信号都过来的正确,在热偶模块上测量也很稳定,但是就是显示的温度数乱跳。
现在2号炉已经停运,这4个测点现在都在35度左右,温度数在常温下又稳定了,请问是那里出问题了??我怀疑干扰的问题
如果是怎么样解决????/

网友A:
确认卡件模块没有问题吗?

网友B:
你可以用效验仪 给模块发送个信号看看,如果不稳定那就很可能是干扰,请问贵公司的信号线是怎么走的,注意强电信号干扰

楼主:
谢谢大家留言
问题出在一个热电偶上,接地了

网友C(2007-12-09):
应该是接地的问题 电气地与仪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