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哪, 求救

楼主(2006-08-25):
单片机跟电脑通信9600, 成功,
PLC跟电脑通信9600,也成功
但是单片机跟S7-200用485总线通信波特率错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发示波来

楼主:
没有示波器哦,郁闷,不过一直都那么设置的啊, 11.0592MHZ, 设置FDH

网友B:
S7-200 CPU使用SMB30(对Port0)和SMB130(对Port1)来定义自由通讯口的工作模式.

如果你用Port0, 在程序中加入
LD     SM0.0
MOVB   16#09, SMB30
试试看!

如果你用Port1, 在程序中加入
LD     SM0.0
MOVB   16#09, SMB130
试试看!

楼主:
对啊, 我是这么设置的啊 , 跟电脑通信一点问题都没有啊,以前用的一台单片机也能通信, 后来坏了重做一台,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