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纳, 救命

楼主(2006-08-25):
单片机跟电脑通信9600, 成功,
PLC跟电脑通信9600,也成功
但是单片机跟S7-200用485总线通信波特率错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因为PC端的通信能力比较强壮,即使若干参数设置不妥也可以成功。
单片机和PLC就没那么容易了,所以你的通信参数设置可能有点小问题。

西门子PLC的自由口通信方式是相对最容易成功的。三菱有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