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25):
更多精彩内容http://www.chuandong.com/tech/app_more.asp?page=2

可编程控制器由于其较高的可靠性和应用的方便性 ,在国内外得到迅速普及和应用。并从简单地替代继电器的局部范围进入到过程控制、位置控制等自动控制领域。下面介绍应用可编程控制器检测电动起重机质量的过程控制原理。

一、控制要求

起重机有升降、进退、左右行三个动作机构。该起重机在工作时有上升、下降、左行、右行、前进、后退六个动作。起重机的整机性能检测试验一般要求是 :当起重机空载时 ,前进、后退、左行、右行、上升、下降六个动作运行 ,若无异常现象 ,逐步加载至 1  1倍额定负载再重复上述六个动作 ,按规定当加载到1  1倍额定负载时 ,周期运行不少于 1h。测试时的工作时间为 :进退时 ,前进 30s,停 45s,后退 30s,停45s,每一周期 150s,反复运行。当进退机构一个周期结束 1s后 ,进行左行右行检测。左行 14s,停 23s,右行 14s,停 23s,左行右行一个周期 75s。即左右行机构每走两个循环 ,进退机构走一个循环。升降机构是在进退机构起动后 15s起动 ,即在左右行机构工作 14s停止时起动 ,上升 10s,停 15s,下降 10s,停15s,一个周期为 50s。也就是说 ,升降机构每运行 3个循环相当于进退机构运行 1个循环。起重机任意两个机构不能同时起动 ,但可以同时运行 ,但三个机构不能同时运行。起重机是笨重的设备 ,运输安装困难 ,对起重机产品质量检测一般是在使用现场进行 ,为此要求控制设备体积小 ,接线方便 ,可以随身携带。又由于使用现场的条件不同 ,要求控制设备有随机手动控制功能 ,以保证运行时的安全。

二、可编程控制器控制系统

用可编程控制器作起重机质量检测的控制设备 ,体积小便于携带 ,使用时与起重机接线简单 ,测试也精确。

自动运行过程是 :当自动运行开关S1合上后 ,X400的常开接点闭合 ,Y431线圈接通 ,进退机构执行元件前进接触器通电 ,起重机开始前进 ;同时所有的定时器、计数器开始工作 ,定时器T45 0每 5s产生一个时间为一个扫描周期的脉冲 ,作为计数器的计数脉冲 ,当C46 0计到 6 (即 30s) ,C46 0的常闭接点断开 ,使Y431断电 ,前进停止。又过 45s后 ,C46 1计数器计到 15 ,C46 1的常开接点闭合 ,Y432线圈接通 ,起重机开始后退 ,工作 30s,即C46 2计数到 21,C46 2的常闭接点断开 ,Y432线圈断开 ,使后退停止。休息 45s,C6 3计数到 30,C46 3的常开接点闭合 ,使所有计数器复位 ,又重新计数 ,进入第二次循环。根据需要 ,也可进行手动操作。

网友A:
不实用!检测系统往哪接?继电器控制的起重机往哪接?费工、费时、费力!

且港口起重机操作频繁,为提高工作效率,各机构往往联动,“起重机任意两个机构不能同时起动 ,但可以同时运行 ,但三个机构不能同时运行。”不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