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25):
产品价格:
SL180-BC编程器主机:现在购买只需155元/台

产品性能:

1、用来刷新主板BIOS芯片:支持目前所有主板的BIOS芯片(普通5V电压芯片,最高支持到32M;支持Intel芯片组上采用的FWH类型的BIOS芯片;支持AMD、NF2等芯片组上使用的LPC类型的BIOS芯片;支持笔记本上采用的特殊型号及封装的BIOS芯片等),仅此一项,就使多功能编程器,物超所值!对于电脑爱好者,可用此编程器对电脑的各种板卡的BIOS芯片进行编程、升级主板、显卡等的BIOS芯片以提升计算机性能;维修被病毒破坏或升级损坏的主板BIOS芯片等。

2、用来写网卡启动芯片:支持全系列EPROM芯片。用于组建无盘站写网卡启动芯片或网吧等单位制作硬盘还原卡等。

3、用来写EEPROM串行芯片:用来写汽车仪表、安全气囊、里程表数据,显示器、彩电上面的存储芯片等。

4、用来开发单片机:支持常见的单片机芯片(如最新89S系列芯片)。为使单片机爱好者学习和开发更方便, 不需要51适配器,写51系列芯片的操作变得更简单、更直接、更稳定。操作省时省力。本编程器配套有各种适配器,比如:PIC单片机适配器和AVR单片机适配器。这样只需根据需要购买相应的适配器,AVR系列单片机和PIC系列单片机进行编程,支持最新的89S系列单片机。

5、用来写大容量存储芯片:大容量的存储芯片,一般在卫星接收机上使用较多,可以用编程器直接来升级或改写(该系列芯片适配器,本站已推出!)。

6、新版的多功能编程器,在电路设计上,采用更科学的布线设计,将全部电路用大面积的地线包围起来;采用优质的元器件,设计余量大,电路工作更加稳定、可靠。目前本站的产品,全部为新版的多功能编程器。

产品特点:

 1、主板上集成3个进口优质40P锁紧座,可直接烧写89C51、89S51、2051等常用51单片机,不用适配器,操作方便简章。

 2、使用PC 打印口通讯,具有极高的写片速度。

 3、采用 WINDOWS下的图形界面,使用鼠标进行操作,支持 Windows ME/98/95/2000/XP系统。

 4、性能价格比高,可以支持810、815、845直至最新925芯片组主板上使用的FWH BIOS芯片和NF等芯片组上的LPC芯片。

 5、不用添加适配器就可以支持200多种器件,在添加适配器后,可以支持最新的大容量程序芯片!支持3.3V及2.9V电压的芯片。

 6、具有编程指示!控制程序工作界面友好,对芯片的各种操作变得十分简单,无论是电子还是电脑爱好者都可轻松掌握。

 7、一年免费维修。软件随时更新,最新软件可从我们的网站免费获取。

 8、USB取电、设有外接电源专用接口,双电源接口之见可以自动切换,支持外部其他标准5V电源的接入,省时省力,省却了较重的电源变压器,使整个系统重量更轻,工作更稳定,邮寄更方便!编程器支持的芯片及性能,没有任何影响。同使用电源变压器的多功能编程器性能完全一致。

楼主:
支持的芯片列表
芯片类型
芯片型号

单片机芯片不需要使用51适配器转换座就可以直接写51系列芯片
89系列:
Atmel:AT89C51、52、55、 AT89LV51、52、55
AT89S8252 (8K+2K)、 AT89S53、 AT89LS8252、AT89LS53
AT89C1051、AT89C2051、AT89C4051 (20pin)
AT89C51RC (32KB)、 AT89C55WD (6.2V)
SST89C54/58、 SI89C52
Intel:i87C51、 i87C51FA、 i87C51FB
i8xC51、i8xC52、i8xC54、i8xC58
AT89S51,AT89LS51,AT89LV51,AT89C52,AT89S52,AT89LS52,AT89LV52,AT89C55,AT89LV55 AT89S8252,AT89LS8252,AT89S53,AT89LS53 AT87F51,AT87F52 i87C51,i87C51FA,i87C51FB,i87C51FC,i87C52,i87C54,i87C58 AT89C51RC (32KB), AT89C55WD等等等等的芯片不能一一列出.详见最新操作软件的器件选择菜单.

90系列:
AT90S1200、AT90S2313
90S2333、 90S4433、 90S4414、 90S8515、 90S4434、 90S8535,AT90S2313

16位EPROM(DIP40) (1-4Mbit) 27C1024 (27C210)、 27C2048 (27C2002)、 27C4096 (27C4002)
需使用Eprom DIP40转换座
16位EPROM(DIP42) (4-32Mbit)
M27C400(DIP40)、 27C800、 27C160、 27C322
需使用Eprom DIP42转换座

电擦除EPROM
W27E512、 W27E010、 W27C010、 W27C020、 W27C040
SST27SF256、 SST27SF512、 SST27SF010、 SST27SF020
MX26C4000
Vcc = 3.3-3.6V SST37VF512、 SST37VF010、 SST37VF020、 SST37VF040
EEPROM
28C65、28C64、 28C128、 28C256、28C512、 28C010、 28C020、 28C040
M28C16A/17A (DIP28)
28C16、XLS2816 (DIP24)
AT28C64B、AT28C256、AT28C512、AT28C010、AT28C020、AT28C040
FLASH Memory
28F64、 28F128、 28F256、 28F512、28F010、 28F020
MX26C1000、 MX26C2000、 MX28F1000、 MX28F2000
Am28F256A、 Am28F512A、 Am28F010A、 Am28F020A
intel:
i28F001BX、 28F004、 28F008、 28F016
SST28SF040A 、LE28F4001
29F64、 29F128、 29F256、 29F512、29F010、 29F020、 29F040、 29F080
29F001、29F002、 29F004、 29F008、 29F016、 29F032
AT29C256、 AT29C512、AT29C010A、 AT29C020、 AT29C040、AT29C040A
W29EE512、W29EE011、 W29EE012、 W29C020(128)、W29C040
PH29EE010(W29EE011)
ASD AE29F1008 (AT29C010)、 AE29F2008 (AT29C020)
AT49F512、 AT49F010、 AT49F020、 AT49F040
SST39SF010、 SST3S9F020 、SST39SF040
AT49F001、AT49F002 、 AT49F008A
Am29F512、 Am29F010、 Am29F020、 Am29F040、HY29F080
29F002、 29F002T、 Pm29F002T
使用TSOP48转换座支持:
Am29F400、Am29F800、29F160、29F320 (read、write byte mode)
HY29F200、 HY29F400、 HY29F800 、 AT49F2048A、 AT49F4096A、 AT49F8192A
使用TSOP48转换座支持(Vpp12V):
i28F200、i28F400、i28F800、i28F160 (TSOP48)
28F001(DIP32 or PLCC32)

使用TSOP48LV转换座支持:
29LV200、 29LV400、29LV800、29LV160、29LV320 (read、write byte mode)

使用Firmware Hub/LPC (PLCC32)转换座支持: Firmware Hub芯片:
82802AB、 82802AC、 AT49LW040、 AT49LW080
SST49LF002A、 SST49LF003A、 SST49LF004A、 SST49LF008A
LPC flash芯片:
SST49LF020、 SST49LF040
 串行(I2C)  EEPROM
24C02、24C04、24C08、24C16、 85C72、 85C82、 85C92
24C32、24C64、24C128、24C256、24C512 (全部C、LC系列)
PCF8572 或8572,PCF8582或8582,PCF8592或8592
Microwire EEPROM
8位模式:93C06、 93C46、 93LC46、 93C56、 93C57、
93C66、 93C76、 93C86、93C13、93C14
16位模式:AT59C11、 AT59C22、 AT59C13
CAT35C102、 CAT35C104、 CAT35C108
93C06A 、93C46X、93C56、93C66、93C76、93C86 (NS)
PIC单片机
16C5X、17XXX、18XXX系列
使用PIC单片机转换座支持:
12C508、12C508A、12C509、12C509A 12CE518、12CE519 12C671、12C672、12CE673、12CE674 16C505 16C61、16C620、16C621、16C622A 16F627、16F628、16C71、16C715 16C84、16F83、16F84、16F84A 16C64A、16C65A、16C65B、16C67 16C74A、16C74B、16C77 16F871、16F874、16F877 16C62A、16C62B、16C63、16C63A、16C66 16C72、16C72A、16C73A、16C73B、16C76 16F870、16F872、16F873、16F876
SPI EEPROM
Atmel:AT25010、020、 040 (A8-A0)
AT25080、 160、 320、 640、 128、 256 (A15-A0)
ST:W95010....256、 Microchip 25x010 - 25x640
25010、25020、25040
25C080、25C160、25C320、25C640、25C128、25C256、25C512
AT25HP256、AT25HP512
AT25HP1024
CAT64LCxxx (16位数据I/O)
CAT64LC010、 CAT64LC020、 CAT64LC040
测试SRAM、非易失SRAM功能
DS1220、DS1225Y、 DS1230Y/AB、 DS1245Y/AB、 DS1249Y/AB
6116、 6264、 62256、 62512、 628128
EPROM
27C16、27C32、27C64、27C128、27C256、27C512、27C010、27C020、27C040、27C1001
M27C1001、M27C2001、M27C4001
27C080,M27C801,M87C257
2716(Vpp25V)、2732、2764、27128、27256、27512、27010
需使用Atmel AT89 PLCC44转换座
P8048AH、 P8049AH、P8050AH、 P8042AH (Vea = 12V)
P8041、 P8042
OTP (read/verify/Progam)
P8748、P8749H、P8742H(Vea = 18V)
EPROM (read/verify/Progam)
D8748、D8749、D8742、D8741、 D8742(Vea = 18V)

从上面的列表中,我们可以发现, 如果我们使用FWH(PLCC32)转换座, 我们用此编程器可以支持最新 Intel810、815、845主板上使用的N82802AB、SST49LF002、SST49LF004等3.3V电压的芯片,也就是说,目前几乎所有主板上的BIOS芯片,SL280-BC编程器都可以支持,真正是一款性价比较高的编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