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25):
大家好,请问OMRON的常断指令在什么条件下闭合的。。
谢谢~~~

网友A:
常断指令是什么啊?

网友B:
25314是不会吸合的,最近体会用这个位来调试是很有用的,就是在调试时发现哪一部分有问题就有这个特殊位来断开,然后看结果。

网友C:
最好自己做个外部条件在程序里,这样比较容易控制些。如果一味的要常开的话还是用25314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