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25):
大家好,我现在碰到一个问题,PLC是CPM1A的,当我把下载线先插上去的时候接通PLC电源,可是PLC不会转到运行状态,请问是否是我的设置有问题,请大家指教

网友A:
不插线   CPM1运行吗?

楼主:
恩。。。
不插线就运行。。
非常奇怪。。
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B:
是这种情况的!很正常!

楼主:
请问三楼,应该怎么解决?

网友C:
把PLC上电时的状态设置改一下,改成“监视”或者“运行”。

网友D:
在PLC的设置项里把启动那一栏改成运行就可以了

网友E:
按6楼说的做,并写程序时要把设置选项打个"勾" 并且断电后才行(LED 全OFF在上电)

网友F:
有一批是内存里有NOP指令,而没有END指令,加上就可以了,或清楚所有内存

网友E(2006-11-04):
8楼说的不对

网友G:
连机后可以让PLC变成运行状态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