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25):
我的笔记本只有USB接口,怎样才能跟PLC建立通信连接呢?

网友A:
和西门子PLC连接可以使用USB的适配器。

网友B:
USB-----RS232转接口买一只即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USB-----RS232转接口买一只即可.

网友D:
如果是三菱的话有USB SC-9买

网友E:
有些型号的PLC用USB通讯比较麻烦;

网友F:
可以用PCMCIA转串口卡,只是价格有点高,具体的可以看看这个帖子,http://wt.guangdongdz.com/gddzbbs/dispbbs.asp?boardID=100&ID=9047

网友G:
有些PLC 连接容易.有些PLC 连接相当麻烦。..

网友H(2006-10-08):
才高志高
个个说不妙
情薄行薄
处处人夸俏
善的又欺
贫的又笑
眼睁睁无条好道
颠颠倒倒

网友I:
还是用有com口的好  用usb转rs232 有的plc可能不支持

网友J:
适配器或是RS232转换口都可以

网友K:
300元美国产PC卡转232,绝对好用,物理232口

网友L:
USB转RS232 接头就行
我这边有卖,
e-mail:kolacky-zhang2126.com
qq:545794879

网友M:
你的机子上有并口吗?我的就是用并口转的,可以用.

网友N:
有这种东西,但技术不是很成熟,不怎么好用!

网友O(2007-06-08):
我这儿有USB转RS232的线,能跟任何PLC 人机 通信
联系13267322853

网友P:
买一个USB-----RS232转接口,就ok了

网友Q:
这个东西不好说,买直接USB转SC09的线有时候会出问题,还是买PCMIA转232的卡,但是贵了点,要五百块样子

网友R:
有的PLC有USB接口的编程电缆,也可以买一个USB-232的转接口,买个好点的转接口应该可以的。

网友S:
我在松下PLC上用过USB转RS232的不是很好用,适时监控的时候容易断线,最好不要用USB口

网友T:
usb转很不稳定的,最好买一个RS-232转以太的装置,什么都解决了,有四口的不太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