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26):
电子皮带称的间隔漂移是什么意思,谢谢指教

网友A:
电子皮带称的间隔分为:计量间隔,显示间隔.
你讲的间隔漂移是什么意思?是计量间隔还是显示间隔?

网友A:
显示间隔:显示器上相连两个读数之间的差值,叫显示间隔,亦称为分度值.
计量间隔:指显示间隔与倍数之比例,也叫分度间隔.分度间隔的数值只能选择整倍数,例如1,2,5中的其中一个.
还有,称量间隔:指称重显示器对秤的承载器上单位标准重量变化所显示之数值,也就是俗称的量程.
一般情况下,关于间隔漂移,大多是指量程间隔的漂移.

网友B(2007-09-03):
可以问一下,什么情况会造成漂移?谢谢!
新接触皮带秤,还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