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26):
有一100V/50hz的交流电半波整流后接100欧姆的电阻,试选取该电阻的额定功率?

电阻额定功率好像是在一定的大气压力和温度下电阻允许耗散的最大功率,也可以说成

能够长时间通过电阻的电流(当然电阻也有最大电压的限制),

那么上述该如何计算,是有效值还是用平均值(半波:有效值=1.57平均值)

如果改成单相桥式整流呢?(:有效值=1.11平均值)

网友A:
几天不见,别来无恙?
你这样提问,无论谁的回答都不会满足你的要求!
原因是你提问的条件没有全部告诉大家.
既然已经串入电容器进行限流,所以计算电阻的功率就不能按110V的电压直接计算!
还是把你的提问条件都告诉大家才是!

楼主:
几天不见,别来无恙?[原创]
引用 网友A:
几天不见,别来无恙?
你这样提问,无论谁的回答都不会满足你的要求!
原因是你提问的条件没有全部告诉大家.
既然已经串入电容器进行限流,所以计算电阻的功率就不能按110V的电压直接计算!
还是把你的提问条件都告诉大家才是!
我怎么没说清楚啊?我没说要串电容啊,就是整流电路啊?我的目的很清楚啊,

网友B(2006-10-22):
发帖多并没有什麽不好!
但是都这样断章取义的撒胡椒面,恐怕不会尽快解决你的问题!
劝你把你针对一个电路的问题全部放在一个总帖里,让大家来讨论,这样大家会在不同的角度帮助你分析.同时大家就会有针对性的分析问题!
同时使得所有看到帖子的网友都能得到提高,我们何乐而不为呢?

                                                 有道理是该这么做学习学习!!

网友C:
我想楼主的意思是说:电源是100V/50hz的交流电,经半波整流后的电路上接个100欧姆的电阻(可能是电热丝吧?),问此电阻该是多大功率吧?
若是这样则:半波整流后的功率P≈(U*U/R)/2=(100V*100V/100Ω)/2=50w
全波整流后的功率P=U*U/R)=100W
上面的公式不包含整流后加滤波电容的,若加加滤波电容的话应考虑电容容量的大小,具体以测滤波后加上负载后的电压为准,因为若电容容量足够大,而负荷较小的情况下,滤波后的直流电压是交流电的ㄏ2倍,也即是半波:100v*1.414/2≈72v。全波:100v*1.414=141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