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26):
我想用一触摸屏和FX2N-PLC做温控,能在屏上设定温度,炉子有四组炉丝加热,所以有四根热电偶,屏上要显示四组温度,请问哪位大侠能指点一下?用哪种触摸屏比较好?怎样把热电偶模拟毫伏电势显示成温度?先有礼了!

网友A:
加PT模块就可以了吧?

网友B:
如上所说,要么加PLC,再加温度采集模块,采集的温度通过PLC给触摸屏显示,要么加带有通讯的仪表,将仪表与触摸屏直接通讯,采集的温度就可在触摸屏上显示出来了。

网友C(2006-10-11):
我这里有现成程序.如需请联糸:dchdz@public.qd.sd.cn
qq:641672040

网友D:
偶给您提供一个方案:
选择一块温度仪表,可以输出模拟量,然后再选择维控的HMI(目前只有维控的HMI可以和国内的仪表直接相连),维控可以支持主要厂家的仪表:百特、上润、宇电,昌辉、东辉等等。
一个HMI+一台仪表就可以实现你的要求。
你可以联系我:besiding@hotmail.com

网友E:
可以使用两个三菱的FX2N-2LC温控模块,和一个FX2N系列的PLC组合 ,再加一个WEINVIEW的触摸屏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加PT模块就可以了吧?

网友G:
FX2N-PLC加模拟输入模块(FX2N-4AD)和模拟输出模块(FX2N-4DA)就可以了
编程时采用FROM和TO指令

网友H(2007-07-30):
PLC+触摸屏+温度采集模块(带通信的)
可以联系我谢谢!  yo-kei@163.com

网友I(2008-02-20):
这个很简单啊!

网友J:
用温度模块、PLC、人机再加上程序就行.温度模块有示例程序,实在不行买本三菱的书看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K:
以上几楼出的方案都绕了弯路,直接用PLC和触摸屏就可以了,当然温控仪要带通迅的。可以完全满足楼主的要求,数据刷新可以做到1s以内,联系方式bbingh@163.com,本人不提供免费技术

网友L:
高手挺多的,我就不说什么了

网友M(2008-06-26):
用plc也够麻烦的呀,只要仪表有通讯直接可以连触屏,同意3楼

网友N:
呵呵  这个1千多一点就可以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