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调压缩机的维修

楼主(2006-08-26):
单相压缩机卡缸可以并电容来冲,那么请问三相压缩能有什么办法呢?
哪位大侠指教一下!!!!!!!!!

楼主:
哪位知道说说呀

网友A:
也可以把相序接反启动一下,然后恢复正常的相序启动,如不能启动再用个铁锤敲打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