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26):
三菱FX1S、FX1N、FX2N手持编程器的FX-20P-CAB电缆可否用于连接计算机和PLC进行通讯

网友A:
不可以,手持编程器的电缆都是422口,而FX系列PLC的下载电缆是422转232C口,一定要注意.

楼主:
SC-09专用电缆多少钱一根

网友B:
100多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