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用程序控制rs232引脚输出一个稳定的高(低)电平?

楼主(2006-08-26):
请教各位:
上位机准备跟单片机进行通讯,采取硬件握手方式,想用程序控制rs232引脚输出一个稳定的高(低)电平,以便单片机判断在线。请问,是否能实现,用 vb 的什么语句实现,那么这个电压是多少?

网友A:
pc的全232的引脚有很多(CTS,DSR,CD)可以,这是232硬件握手的标准方法,但单片机有没有?Vb有这些事件判断.232的标准电平是+-15V,但在PC是12V,单片机可能是ttl的5V,要做转换.

楼主:
我现在的问题是:不管哪根引脚,不管多少电压,能不能试验一个常态的高低电平的输出?
请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c的全232的引脚有很多(CTS,DSR,CD)可以,这是232硬件握手的标准方法,但单片机有没有?Vb有这些事件判断.232的标准电平是+-15V,但在PC是12V,单片机可能是ttl的5V,要做转换.
有道理。

楼主:
我现在的问题是:不管哪根引脚,不管多少电压,能不能实现一个常态的高低电平的输出?
至于单片机的信号处理,我可以编程序实现!
只要能解决上面提出的问题就可以了!

楼主:
我把rts 或者 dts赋值, 为什么我测试不出来电位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