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26):
我在现场用的变频器为ABB ACS800系列变频器,出现故障代码的机构情况如下:
4台75KW变频器拖动4台55KW电机,一拖一,变频器之间采用光纤连接,主从控制,设备为走行机构;从变频器到电机电缆长度大约为180m,变频器无输入输出电抗器;出现的故障代码为pp overload,看手册原因是电机电缆短路引起,可我已经测量过电缆,未见短路情况。
不过出现上述代码,并未影响设备运行,我担心长时间后会对变频器造成损坏

请问,哪位朋友知道原因及解决方法,不剩感激!! 另外,是否会对变频器造成损坏,可否请知道的朋友帮助解答下,谢谢
我的邮箱 dhi_fanys@163.com

楼主:
请问有朋友遇到过这种问题吗  谢谢了

网友A:
2330还是2340?
180米是变频器专用的电缆吗?

楼主:
谢谢上面朋友的回复~这几天一直在忙另一套设备的调试,暂时没顾上看回贴~
不好意思,上边我没说清楚,变频是ACS800-01-0070-3+P901 141A 75KW ,180m的的电缆大约有110m是走地下固定敷设,非屏蔽电缆;还有70m是属于滑车形式的拖缆,进口屏蔽电缆.
这套设备到现在投产一直在用,除了出现这种故障代码,一切都正常,但是仍然让我担心.
小弟在变频方面知识比较匮乏,还想烦请论坛的各位朋友帮忙解答下

网友B:
如果有条件,建议测试一下整个系统的谐波,系统中有谐波存在时,也可以引起部份相的电流增大,常见为零相电流偏高,也可以直接用勾表测一下各相电流

你的电缆比较长,又无屏蔽,一般电缆超过50M,最好都要加装电抗器

即使系统中目前谐波含量很低,最好也加装输入电抗器

可以降低谐波失真、
艾克米-Acme,为您提供最高品质的产品

网友B:
如果有条件,建议测试一下整个系统的谐波,系统中有谐波存在时,也可以引起部份相的电流增大,常见为零相电流偏高,也可以直接用勾表测一下各相电流

你的电缆比较长,又无屏蔽,一般电缆超过50M,最好都要加装电抗器

即使系统中目前谐波含量很低,最好也加装输入电抗器

可以降低谐波失真、抑制突波电流及提高功率因数等

推荐一个品质不错的,艾克米-acme   ACL38100  干式 H级  价格也不便宜

如果有需要可以找 贸易商问问,这一款的价位在2000左右
艾克米-Acme,为您提供最高品质的产品

楼主:
谢谢楼上朋友的回复!
您的意见我也考虑过,但我已量过各相电流,基本接近~
另外有朋友刚对我建议查看是否是IGBT冷却不够引起,明天去现场检查,完事我会回复大家
谢谢各位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