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26):
三相运行中的电动机,电压降低时电流是否增大?

请各位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A:
在负载不变时,是这样的情况.

网友B:
观点如楼上

网友C:
p=IU      P不变,U变小,则I增大。

网友D:
同意老信的观点

网友E: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F:
基本是这样的.

网友G:
我的见解
一般来说三相电机运行中电压的降低可以用P=UI公式得知电流会增大。可是还有个问题就是运行中的交流异步电机电压的降低导致电机呈现过载状态。所以说电压的降低电流不直是单纯的上升。而是几何倍数的增加。当然电压在允许范围内应该是没什么影响的

楼主:
P=UI  当U降到100V或者更低, P是否变小 ?

网友H:
我不同易,看情况,在变频时

网友A:
变频器控制时,在低于工频时,在负载不变的情况下,为满足力矩要求,电流也是变大的!甚至超出额定负载电流!

网友I:
负载功率不变 电压降低电流当然增大

网友J:
不信,自己可以用钳流表卡以下两个状态的电流就知道了么

网友K:
如前所言,再负载不变的情况下,是这样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G:
一般来说三相电机运行中电压的降低可以用P=UI公式得知电流会增大。可是还有个问题就是运行中的交流异步电机电压的降低导致电机呈现过载状态。所以说电压的降低电流不直是单纯的上升。而是几何倍数的增加。当然电压在允许范围内应该是没什么影响的

讲的很好!
电压在允许范围内的下限是这种情况,电流变大.
若继续降低时,电机过载会造成热继电器动作而跳停.

网友L:
你回去好好学习欧姆定律吗

网友M:
是啊  呵呵  我希望大家都支持国产品牌 使国家真正强大起来http://www.pinpai315.com/index.asp?uname=zhang4095  中国品牌网

楼主:
p=uI  I=u/R

当电压降到 0 时,难道还会有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你回去好好学习欧姆定律吗
P=UI  电压 u 降到一定限度时,功率 P 肯定降低,电流难到还会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