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动电阻

楼主(2006-08-26):
[]
我现在有一个西门子430变频器接了一个风机.风机额定功率为125KW请问如果我要接制动电阻应该使多大的?

网友A:
4.7欧姆8KW左右.

楼主:
信老师:这是经验值吗?

楼主:
顺便请教一个问题:我厂的这个风机起动时先是低速运转,然后再转为高速V1一分钟左右,然后再转为低速一分钟左右最后再转为高速V2>V1最后停止.这样有必要吗?我认为应该从V1直接提到V2,请问这样可不可以.

网友A:
如果工艺要求是这样的话,应该遵照原来的开停车要求。

网友B:
我也想知道制动电阻如何选?

网友A:
西门子变频器的参数表里有答案.

网友A:
马上就会看到!
因为上传的问题,论坛答复本人会很快解决!

网友A:
请在电工技术论坛看:
西门子MM440参数表第7章/制动电阻.

网友C:
西门子MM440参数表链接地址:http://www.gkong.com/download/download_view.asp?id=3718

西门子MM440操作说明书链接地址:
http://www.gkong.com/download/download_view.asp?id=3719

网友A:
西门子变频器的参数表里只是给了选型参考.
制动电阻如何选的问题:
在异步电动机因设定频率突然降低而减速时,如果轴转速高于由频率所决定的同步转速,则异步电动机处于再生发电运行状态.运动系统中所存储的动能经逆变器回馈到直流侧,中间直流回路的滤波电容器的电压会因吸收这部分回馈能量而提高.如果回馈能量较大,则有可能使变频器的过电压保护功能动作.利用制动电阻可以耗散这部分能量,使电动机的制动能力提高.
制动电阻阻值的计算:
在附加制动电阻进行制动的情况下,电动机内部的有功损耗部分,折合成制动转矩,大约为电动机额定转矩的20%.考虑到这一点,用下式计算制动电阻的阻值:(Ω)
RBO=(Uc2)/[0.1047(TB-0.2TM)n1]    (Ω)
式中   Uc2是直流回路电压Uc的平方,单位为V;
        TB是制动转矩,单位为N.m;
        TM是电动机额定转矩,单位为N.m;
        n1是开始减速时的速度,单位为r/min.
如果系统所需制动转矩TB<0.2TM,即制动转矩在额定转矩的20%以下时,则不需要另外的制动电阻,仅电动机内部的有功损耗的作用,就可使中间直流回路电压限制在过电压保护的动作水平以下.
由制动晶体管和制动电阻构成的放电回路中,其最大电流受制动晶体管的最大允许电流Ic的限制.制动电阻的最小允许值Rmin(Ω)为:
Rmin=Uc/Ic
式中,Uc是直流回路电压,单位为V.
      Ic是制动晶体管的最大允许电流Ic,单位为A.
因此,选用的制动电阻RB应按

Rmin<RB<RBO
的关系来决定.

网友D:
[]
信老师果然是个高手,要多向你学习学习,
但是小弟现在有个问题,制动电阻一般有2个参数,一个是电阻值一个是功率,
信老师能把怎么计算功率告诉大家吗?
感激EST!

网友E:
呵呵,楼上说得很到位。变频器的能耗制动,电阻设计与选择,关键是三个条件。

第一,电阻必须是无感电阻(这点很重要,否则变频器的制动单元会损坏);第二,电阻值(这个也比较容易,一般的变频器制造商会针对所有的装置类型,根据他的电流和母线电压推荐电阻值的);第三,电阻的功率。唯独这个功率值,是需要设计者去计算选取的。为什么?因为功率是“活”的,它是根据负载的制动周期选取的。这就很讨厌了。谁也说不清。有些人喜欢求助计算公式。其实结果也是五花八门的。

功率的计算与选取?有谁能够说清楚?说明白呢?嘻嘻,拭目以待。

本楼的讨论真的很好。感谢高手们的点评。很感兴趣。

网友E:
为什么有些人设计的系统,制动电阻成了易损件,定期需要更换?就是烧坏了,功率选小了。而往往大多数的设计都是功率偏小,尤其是夏天,呼呼的冒烟,电阻都红了。可是谁又能准确地估算出实际的负载周期对电阻形成的热积累呢(实际就是准确的计算出所对应的电阻功率)?

不过有一个检验电阻功率是不是选小了的最好办法,就是检测制动电阻的表面温度,在正常运行状态下,确定一个连续运行的制动工作周期,监测电阻表面温度是否达到热平衡了?如果是,则功率选择OK,如果不能达到热平衡,温度始终向上升,甚至超过了电阻制造商允许的温度,那就说明电阻的功率选小了。

网友A:
感谢斑竹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