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26):
我今天用Eview编辑画面时,怎么离线模拟时屏幕上的拼音字母全部是乱码?请教各位,,谢谢!!!!!

网友A:
是不是软件语言选择的不对?

网友B:
在---选项----语言选择------东方语言

网友C:
恩,因该是此类问题

网友D(2006-10-19):
肯定是用8号字,该触摸屏的8号字只能显示数字!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在---选项----语言选择------东方语言

网友F(2007-01-02):
语言没选择对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在---选项----语言选择------东方语言
是的

网友H:
应该是的

网友I:
须选择东方语言 至少十六号字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