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

楼主(2006-08-26):
请问:网络线.视频线.市电还有一些信号线能否同布在一条电缆桥架里,是否会干扰?

网友A:
不行吧,我也不太知道
一个导体有电流通过就会在导体周围产生磁,势必会对网线视频线信号比较弱的线产生影响
瞎糊说的,对错大家看了告诉我一下,我也进步进步!~

网友B:
网络线要用带有屏蔽

网友C:
严格来讲是不允许把网络线,视频线和电网线分布在一个电缆桥架里的.
1>网络线,视频线归属弱电,市电网归属强电分布在一起有一定的安全隐患.
2>强电属高电流有一定较强的感应磁场,虽然5类线和视频线有一定的屏蔽作用,但还是会引起网络速度延迟和视频画面不清晰

网友D:
最好是能分开布置,若万不得已就采用带屏蔽的,现在这几类线都有带屏蔽的

网友E:
应该分开!

网友F:
我碰到过这种情况,网络线.视频线.市电还有一些信号线不能同布在一条电缆桥架里,在信号传输线中不能有动力电缆线夹在其中,主要是考虑在检修当中的安全因素。还有就是工频信号的 干扰问题。

网友G:
一定要分开,否则会影响弱电系统的信号传递

网友H:
最好是能分开布置,若万不得已就采用带屏蔽的,现在这几类线都有带屏蔽的.

网友I:
我做过应该分开,不然网络传输受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