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YASKAWA 变频器问题

楼主(2006-08-26):
我有一台安川616G5 55KW变频器最近电流波动厉害,电机有轻微震动,电机发热厉害,请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很可能两个原因:1.变频器有问题输出不平衡.2.电机匝间短路

网友B:
找台小的电机接上试一下,正常的话可能是电机的原因;

楼主:
有没有可能是变频器的驱动板有问题?

网友A:
如果是变频器问题很有可能是驱动板问题!

网友C:
电机在向另一个方向旋转时,变频器是在充电,如果放电回路不好,就会出现这种问题,甚至停止。但当你掉电后又恢复。

网友D:
输出光偶可能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