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26):
QR1-400/380型交流软起动器

使用说明书

上海申柯煤矿防爆电气技术研究所
二OOO年五月
1  概述
   随着我国煤炭生产机械化、自动化程度的不断提高,长距离、大运量、高速度的皮带运输机日益增多。鉴此,解决皮带的软起动和软停车,是矿井运输、安全生产,延长皮带寿命的关键问题。
   QR1-400/380交流软起动器,是一种集光、机、电一体化的高科技产品,该产品适用于380V电压下的交流电动机重负荷软起动装置,具有起动电流小,起动速度平稳,胶带无振动,对电网冲击小等优点,且起、制动曲线为“S”曲线。该曲线可按皮带机实际工况随机调整,从而减小起动时的皮带动张力,使皮带的带强下降,进而降低了皮带机的初期投资,延长了皮带的使用寿命。
   本装置适用于煤矿、选煤厂、水泥厂、电厂、冶金矿山、港口码头、等大负荷恶劣环境中运输设备软启动,广泛用于老产品的软启动改造和新产品的软启动设计。
1.1  产品型号
    Q  R  1 -  400  /  380
                                电压
                                电流
                                设计序号
                                软起动
                                起动器
1.2  环境要求
   a)  海拔高度不超过2000m;
   b)  周围环境温度不超过-5℃~40℃;
相对湿度不大于95%(+20℃);
安装地基处的振动频率范围为10~150Hz时,其最大振动加速

-1-
度不超过0.5g;
   e)  安装倾斜度不超过5度。
   f)  无破坏金属和绝缘材料的腐蚀性气体的场所;
   g)  电网质量:
   ——输入电压波形为正弦波;
   ——输入电压幅值波动不超过额定值+10%~-25%;
   ——电源频率波动不超过额定值的2%。

2  技术特性
   a)  额定电压: 380V
   b)  额定电流: 400A
   c)  电流过载倍数: 6倍以下可调
   d)  起动时间:可调(最大60S)
   e)  控制带速的起动加速度: 0.1m/s2≤a≤0.3m/s2
   f)   工作制: 断续
   g)  冷却方式: 自然冷却

3  结构特点
3.1 软起动控制器柜体为直式长方形,前后开门,前门设有电流表、电压表、转速表及软起动器起动,运行指示灯,起动、停止按钮实现软起动器的就地控制,软起动器外接线通过地沟接入。
   控制器外形尺寸为长×宽×高:800×650×1800mm
   控制器重量:150kg

4  工作原理
QR1-400/380型电气软起动器是以反并联的三组大功率晶闸管作为软开
-2-
关,其核心部件是采用英国Eurotherm公司的591控制器。它由输送机带速构成速度反馈的外闭环和电流反馈的内闭环组成调节系统,以控制大功率晶闸管元件工作过程,在电动机的起动过程中,可按用户的要求随机调整起动时的“S”曲线。本装置通过591控制器跟踪胶带速度和起动电流,并按预定设置的“S”形曲线和起动时间控制晶闸管的导通角,将加速度控制在0.3m/s2以下,进而使电动机平滑可靠地完成起动过程。当电动机起动过程完成后,由591控制真空接触器自动短接所有的晶闸管并退出控制,使电动机直接投入电网全压运行。
   本软起动器可以用于多台电机驱动的场合,其控制原则是在起动过程中从机始终跟随主机的电流变化,从而达到多机起动的功率平衡。
   该软起动器的核心部件是591控制器,是由16位微处理器来实现,它有许多先进性能:
   ①  复杂的控制算法,这是目前国内有的简单的模拟技术所无法实现的。
   ②  标准软件模块与可组态的软件控制电路相结合。
   ③  通过串行线路,可与其它传动装置或主计算机通讯,以构成先进的过程系统.
   ④  591控制器具有多种保护,能有效地保护功率器件和电动机。591控制器面板上有工作状态和故障状态的发光二极管指示,通过发光二极管的指示和显示窗的提示,能准确判断各种状态和故障的性质.

5  安装、使用和调整
5.1 软起动控制器安装方便,只需将控制器接于电机与开关之间(如附图3所示)。
   电源       开关       软起动器       电动机

-3-
5.2  根据输送机的长度、张力、弹性延伸和弹性收缩,使胶带机平稳起动,可调整“S”形曲线的数值及起动时间来保证输送带的起动加速度在规定的范围内。
5.3  本装置的操作方式有两种:自动和手动。自动方式:转换开关打在自动档,将接线腔内的X-107和X-120短接,当馈电开关闭合后,本装置将自动开始工作。手动方式:转换开关打在手动档,软起动的开停由操作人员操纵柜门上的起动、停止按钮来控制。
5.4  本软起动器可以单机使用,也可以多机联动。单机使用时,速度传感器的+15V电源端(红线)接在X-101,0V端(黑线)接在X-103,速度输出端(蓝线)接在X-102。当多机联动时,必需定义其中一台为主机,其余为从机,主机的接线方法除了与单机使用时相同接线外,另将X-105接X-115、X-103接X-116,并将监控盒置于主机工作状态,从机无需接速度传感器,用屏蔽电缆将主机的通讯口与所有从机的通讯口相连,并将监控盒置于从机工作状态,从机通过与主机通讯,跟踪主机电流,达到功率平衡的目的。
5.6  本装置也可以采用直接起动方式,当直接起动按钮按下时,软起动器中的旁路接触器闭合,直接全压起动电机。多机联动时,从机无需按直接起动按钮。

6  故障分析与排除

故障现象 原因分析 排除方法 备注
故障指示灯 液晶显示窗
亮 正常 监控盒故障 检查或更换
监控盒 检查监控盒内接
插件是否有松动
亮 OVERSPEED 电机过速 检查测速系统 注意速度反馈
接线是否正确
亮 HEATSINK TRIP 散热器过热 停电源,待可控硅冷却后再使用 注意起停
不能频繁
-4-

故障现象 原因分析 排除方法 备注
故障指示灯 液晶显示窗
亮 3 PHASE FAILED 3相电故障 检查供电系统
及同步变压器
与591连线 是否电压过低
或者磁力开关
出线存在缺相
亮 PHASE LOCK 交流同步失败 检查同步变压器
亮 STALL TRIP 电机堵转 检查传动系统
亮 OVER I TRIP 过电流 检查可控硅、
电机及电缆
亮 ACCTS FAILED 电流互感器故障 检查电流互感器及其连线
亮 MISSING PULSE 丢失脉冲 检查可控硅
及591控制器
触发系统 注意触发信号插
头是否连接牢靠
亮 THERMISTOR 热敏电阻 检查591及
热继电器
亮 SPD
FEEDBACK 速度反馈报警 检查速度传感器
亮 AUTOTUNE ERROR 自动调谐失误 检查控制器 确认故障后更换传动控制器
CAL CARD 校准电路板
ENCODER FAILED 编码器故障
FIELD FAIL 励磁故障
FIELD OVERCURRENT 励磁过电流
OVERVOLTS 过压报警
IA FBK CAL
FAIL 电枢电流校正故障
5703 RCV ERROR 5703 RCV
(接收)失误
AUTOTUNE ABORT 自动调谐失败
CHECKSUM
FAIL 校验和故障
ENABLE
CONFIG 启动配置
IA INST CAL
FAIL 电枢电流校正故障

-5-
7  维护保养
7.1  定期清除外壳的污垢、煤尘;
7.2  检查外壳有无损坏,紧固件是否松动;
7.3  电缆引入装置是否完好,电缆是否松动;
7.4  检查操作按钮是否灵活可靠,显示灯是否正常工作;
7.5  定期对控制器进行绝缘检查。

8  运输与储存
8.1  运输过程中包装箱不得倒置、倒放,不得遭受强烈的颠簸、震动、碰撞及雪、雨的侵袭;
8.2  本控制器应存放在空气流通、干燥、无破坏绝缘的介质的仓库中。

9  注意事项
9.1  软起动器两次起动时间,间隔不能小于5分钟。
9.2  安装时切勿使用兆欧表测量进出线相间电阻以免损坏内部元器件,如需要测量进出线相间电阻时,可用万用表测量。
9.3  箱体内的591控制器为该装置的核心部分,使用者请不要拆开,以免造成该核心部件损坏,致使软起动器装置瘫痪。
9.4  本装置接线排端子提供三组继电器触点(常开或常闭),分别表示软起动器工作在起动状态、运行状态和故障状态,供用户自己选用。

10  订货须知
   用户订货时必须提供:
   a)  主电机型号及电压等级;
   b)  起动加速度要求;

-6-
   c)  与上位机的接口要求;
   如用户要求超过本说明书所规定的使用条件,可特殊订制。
   本所提供的产品保质期壹年。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