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一键启动程序比较

楼主(2006-08-27):
第一种方法是原来的程序,我看了后有些不解.于是我写了第二个程序.他们有什么不同吗?我看不出来,请教大家看看.对了,两个程序我都在机子上模拟了.

网友A:
很简单啊。
第一个程序:x0 <0.3s时,M10 on 0.3s后 off。
x0 >0.3s时,M10 on 0.3s后 off,然后再on
第二个程序:x0 <0.3s时,M10 一直on
x0 >0.3s时,M10 on 0.3s后 off
你要的是下面这个程序吧?

楼主:
2 楼你是怎么把图留在上面的

网友B:
惨,怎么我两个都看不懂?楼主都传到PLC里试过了?可行么?说说为什么可行。
我自己编写的一键启停是这样的:
但是后来有高手教我这样:
LDP X1
ALT Y1
这样更简单!
原来我未有看到书上有ALT这个指令!
欢迎一起交流PLC,学习中...

网友B:
刚才将二楼给出的梯型图在我的FX2n上试了.好像不行呀,当X000按下都只是让Y000输出0.3S,可是Y000不能自锁.

网友A:
对,我给的程序的确是Y0保持0.3s的。这是不用微分指令的写法。
如果要x0每按一次,让y0取反,那位高手说的对,用alt 最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