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27):
请教高手

热电阻接线二线制。三线制的优劣

网友A:
1,热电阻的二线制接线:在距离比较近,即热电阻距数显表安装在一起时,热电阻可以用二线制接线.原因是,导线电阻对测量显示的影响很小,可以忽略导线电阻.
2,热电阻的三线制接线:当热电阻距离数显表的距离比较远,导线电阻会造成温度测量的误差,为了消除导线电阻引起的误差,采用三线制就会抵消导线电阻引起的误差.

网友B:
学到东西了.谢谢

网友C:
根据二次仪表的要求来接。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根据二次仪表的要求来接。
如果二次表的要求是二线式输入,而热电阻的位置又比较远,能按二线式输入方式接线吗?

网友A:
仍需三线式接线!只是在二次表输入端再将两根公共线并在一起接入.
此时,虽然不能完全消除导线电阻的影响,但至少可以降低导线电阻的影响.

网友D:
我认为应该按照你的输出信号来决定,而输出信号的性能又有不一定的,这还是取决客户是怎么选择了

网友E:
那麻烦您告诉我四线制怎么接啊,那你说这个精度有怎样来讲?是仪表本身有四个端子还是传感器本身就有四根线?我不是很明白。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四线制指的是四线制温度变送器.除了热电阻的输入外,两根电源线,两根信号输出线.
四线制温度变送器主要为解决二线制变送器对电路的低功耗要求,造成二线制变送器的电路不可能增加满足精度要求的各类补偿电路,从而限制了精度的提高.而四线制温度变送器可以不受功耗的限制,按精度要求可以达到随心所欲的进行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