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27):
请教高手

一台量程为0-10KPA的压力变送器,信号为4-20MA与之相对应的数显表量程为0-16KPA,该变送器能否与数显表配套使用?为什么?如何解决?

网友A:
连续发几个帖子求答案,看来象是考试题?
如果这样提问,不会得到真正的答案的!
举例:
1,答案:谁这麽晕,这样配套?
2,答案:为什麽这样配套?
3,买一只量程一样的变送器或数显表,不就得了!
这是你需要的答案吗?

网友A:
通常数显表的显示量程都是可以根据现场要求进行设置的!改成10KPa的就是了.
各个厂家的具体设置方法不完全相同,应该对照说明书进行设置.

网友B:
不能.仪表的满度重设一下了.改变为10KPa就行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忙。。。

网友C:
只需要把你的数显表根据你自已实际需求把量程改过来就可以了

网友C:
会跑的鱼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