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27):
请教高手

如果量程为0-1M的液位变送器测量润滑油变送器的量程应该是多大?数显表的量程如何选择

网友A:
根据密度值算一下了.

网友A:
根据密度值算一下了.仪表的零点应该选0.000满度就选为1.000(米)就行了.

网友B:
如果我们把润滑油的密度假设等同与水的密度(实际:油〈 水=1000千克/立方)
100米高的水柱的压力=1MP=1000KP=10公斤/CM,
这样我们就可以轻松的推算出我们所要选的变送器的量程了

楼主:
对变送器的计算不是很懂。敬请结合顶楼的数据具体说明一下计算?

网友C:
油的密度乘高度。

网友D:
压力等于被测介质密度*重力系数*液面高度,所求出的压力即变送器的最大量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