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27):
请教高手

电动调节伐输入的伐门控制开度为百分之70而反馈伐位为百分之55 试简单分析故障原因解决办法

网友A:
哪个厂的电动调节阀?

楼主:
钢铁厂
是钢铁厂的,
氧气自控阀门。。。
请赐教。。

网友B:
研究说明书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钢铁厂的,
氧气自控阀门。。。
请赐教。。

我问的是电动调节阀是哪个厂家生产的.

楼主:
川仪
好象是川仪生产的吧。
不同厂家的产品有很大不同啊?
捞烦了。

网友A:
不同厂家的产品有很多不同.但控制原理是相同的!
这里有一个问题:
电动调节阀是整体型接受4~20毫安的控制信号?
还是分体式通过伺服放大器控制电动调节阀?

网友C:
问题的关键在于你说的55和70的准确度有多少,考虑计量的准确度。

网友A:
电动调节阀是整体型接受4~20毫安的控制信号的电路中,位置反馈用的位置发送电路有两种形式:
1,位置发送电路在参与与给定信号进行比较控制的同时,又反馈输出至控制仪表或DCS系统进行显示.这种电路产生的给定/反馈误差通常比较小.
2,单独的位置发送电路反馈输出至控制仪表或DCS系统进行显示.由于不参与与给定信号进行比较控制,加上未调整校验合适,所以会发生反馈信号与给定信号偏差比较大的情况.
处理的方法是,调整校验合适,与给定信号一致.

网友D:
谢谢了。老信
llpp

网友E:
反馈是4--20mA 的电流信号???

网友F:
电动调节阀上有调节限位机构
你把对应的阀开度调好就可以了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F:
电动调节阀上有调节限位机构
你把对应的阀开度调好就可以了呀
同时要调整好反馈电流与给定值一样才行!

网友G(2006-11-01):
致10楼:请问这两种区别很大吗?
 电动调节阀是整体型接受4~20毫安的控制信号?
 还是分体式通过伺服放大器控制电动调节阀?

网友H:
你用的是什么操作器啊?
只要现场的电动执行器用电动操作开度没有问题,在检查反馈4-20毫安的信号是不是和实际开度相符;然后检查一下控制输入的4-20毫安的信号。

我也发现过这样的问题,但是我的给定信号和反馈信号差值不大最多差4%。我把反馈回来的4-20毫安的信号加了一个隔离器,虽然差值没有消除,但是使用起来还算稳定。

网友A:
引用 网友G:
致10楼:请问这两种区别很大吗?
  电动调节阀是整体型接受4~20毫安的控制信号?
  还是分体式通过伺服放大器控制电动调节阀?
整体型的电动调节阀直接接受4~20毫安的控制信号,同时输出阀位反馈电流4~20毫安信号.
分体型的即普通电动调节阀,只是接受正反转信号,利用位置发送器输出阀位反馈电流4~20毫安信号.若要接受4~20毫安的控制信号,必须增加伺服放大器,利用伺服放大器接受4~20毫安的控制信号,输出正反转控制信号,同时,位置发送器输出阀位反馈电流4~20毫安信号也要进入伺服放大器与给定信号进行比较,才能输出正反转控制信号.位置发送器输出阀位反馈电流4~20毫安信号同时也要传送到远方控制室进行显示阀门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