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27):
请教高手
变送器的信号传递和供电的常用方式,

楼主:
工作中遇到的实际问题,,请大虾们帮帮忙赐教

网友A:
1,变送器的信号传递:通常变送器的信号传递均采用标准电流信号4~20毫安进行.有些老设备则采用传统的0~10毫安的.
2,供电方式:A,现场提供电源的四线制;B,显示控制仪表或DCS提供电源的二线制.

楼主:
谢谢了。
长知识了。

网友B:
变送器的输出信号有以下几种:4-20MA,0-10V,0-5V,1-5V,也有可能还有其他的方法,不过我们现在国内用的比较多的就是上面几种
变送器的供电电压是12-36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