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27):
请教各位:单相电容运转马达的电容该怎样配?
这里先谢咯!

网友A:
取决于副绕组电流的高低。由于单相电动机功率大小不同,在选用电容量时要考虑启动力矩、转速、温升、噪声和损耗应在正常范围内。因此首先应从铭牌上查出单相电动机的功率,计算出主绕组的电流,再按主绕组电流的(0.5-0.7)倍计算出副绕组电流的电流值,最后根据公式C=IC*10除以2πfVo.公式中的I用I=P除以V求得。

网友B:
运转式如下.
运转C1=12000I/2*P*f*U*COS&(UF)
  起动C2=(1.5--2.5)C1(UF)
上式中I为机电流.P为级数.f.频率 U机电压.COS&为机功率因数.运行的用聚苯乙烯薄膜CBB60或61型.耐压易>2~2.3倍工作电压
   起动耐压>1.42工作电压就可以啦.
实际工作中.起动CD60差100/200UF没问题的!

网友C:
你什么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什么意思
晕!!!CBB.CD既运行和起动电容是须按有关系数选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