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6-08-27):
请教三菱的定时器有断电延时型吗?怎样编写?谢谢

网友A:
T246----T255为积算定时器,可断电保持.

网友B:
断电延时型到底是何意,如果是断电触点导通用时间继电器的常闭触点即可,如果是断电保持结果,就用楼上兄弟所说的.

网友C:
断电延时断开要用经验编程法。

网友D:
自锁,输出并联时间继电器,用时间继电器常闭触点断电

网友E:
断电?断谁的?PLC的?

网友F:
没有断电延时的,只能编

网友F:
ld x0
or yo
ani t0
out y0
out t0 k5